[技术问答]
请教下赛元SC92F7322单片机无法实现LED灯点亮

楼主(2020-07-17):
/*IO初始化函数内容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#if (IC_MODEL == SC92F7322)  //SC92F7323引脚定义
    P0CON = 0xff;
    P0PH  = 0x00;

    P1CON = 0x3e;
    P1PH  = 0xc1;

    P2CON = 0xFF;
    P2PH  = 0x00;
//    P2=0xff;
    SC92F7322_NIO_Init(); //未引出IO口配置
    #endif

/*主函数内容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main(void)
{
    IO_Init();
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WDTCON |= 0x10;            //清看门狗
    P26=~P26;

    }

}
上面是一条控制IO口高低电平变换的小代码
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仿真时电平变换无法在板子上显示出来。。。
我是用LED来观察IO口的变化。按理说LED应该处于高频闪亮状态,但现象是LED处于熄灭状态
已检查线路是好的,LED以及限流电阻正常。芯片无损坏,单片机P11(RST)脚在上电时已接高电平,
但还是无法找到电平不能变换的原因,请大佬指点一下还有那些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,万分感谢~

网友A:
您好,可以在while循环里面加一段延时看一下,这样频率太快了,未必能满足点亮LED的条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可以在while循环里面加一段延时看一下,这样频率太快了,未必能满足点亮LED的条件。 ...

您好,加入1MS的延时之后还是没能点亮LED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加入1MS的延时之后还是没能点亮LED

你可以直接量一下IO口的波形看一下是否符合预期,程序上面没有看出来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直接量一下IO口的波形看一下是否符合预期,程序上面没有看出来什么。 ...

好的,谢谢~

网友B:
LED灯是不是好的,接线有没有接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ED灯是不是好的,接线有没有接对

LED跟限流电阻都是串联,且电器与回路正常,焊点没有虚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LED跟限流电阻都是串联,且电器与回路正常,焊点没有虚焊

注意LED的导通电压,不同颜色LED导通不一样,红色LED最低,1.8V就可以导通点亮,蓝色LED比较高;可能电压不够LED导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注意LED的导通电压,不同颜色LED导通不一样,红色LED最低,1.8V就可以导通点亮,蓝色LED比较高;可能电压 ...

好的,谢谢前辈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