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源电路,电压源电路如何判断

楼主(2020-07-17):
如题:教材上说电流控制的电路为电流源电路,电压源控制的电路为电压源电路~看字面意思很容易理解,可是在实际应用中很难区分?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,如何判断哪些是电流源电路,哪些是电压源电路!因本人刚接触模电,或许在提问中已经存在歧义,望大家理解!非常感谢!

网友A:
依我之见,电源接了电阻负载,负载变化而电压不变则是电压源,负载变化而电流不变则是电流源。

楼主(点评):
这样理解也是对的~~~仁者见仁智者见智!主要是在实际中应用~

网友A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电压源和电流源在一定程序上可以互相转换,电压源串个大电阻再输出就接近于电流源,电流源并联一个小电阻再输出就接近于电压源。

网友B(点评):
电压源不等于恒压源,电流源不等于恒流源,此判别法在非恒条件下无效。

网友C:
电压源反馈采集的是输出电压信号,电流源反馈控制信号采集的是输出电流信号

网友B:
必须分析具体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