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8F47K40之Boot问题;

楼主(2020-07-17):
     因有个项目要用到Bootloader,今天有辛拜读了TsaiRH的贴子 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942354-1-1.html,
并依他的贴子的方法做了一份PIC18F47K40,但很遗憾没能成功,   Compiler:  XC8 2.05  ; MPLAB:  MPLAB X 5.35  用unifiedhost-1.16.2 连接PC与PIC串口,在console没有任何的信息.  希有有朋友可以帮忙指导,谢谢!

在烧录后仿针时,发现程序死在自动波特率配置上:
//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Hardware AutoBaud
//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BAUDCONbits.ABDEN = 1;    // start auto baud
        while (BAUDCONbits.ABDEN == 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for(x=0;x<0xfff0;x++);
            if (BAUDCONbits.ABDOVF == 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AUDCONbits.ABDEN = 0;    // abort auto baud
                BAUDCONbits.ABDOVF = 0;    // start auto baud
                BAUDCONbits.ABDEN = 1;    // restart auto baud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因此我用其他串口工具向MCU发送0x55  ,程序跑出来了,因为我把上面程序改为

//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Hardware AutoBaud
//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BAUDCONbits.ABDEN = 1;    // start auto baud
        while (BAUDCONbits.ABDEN == 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IO_RD5_LAT =!IO_RD5_LAT ;
            for(x=0;x<0xfff0;x++);
            if (BAUDCONbits.ABDOVF == 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AUDCONbits.ABDEN = 0;    // abort auto baud
                BAUDCONbits.ABDOVF = 0;    // start auto baud
                BAUDCONbits.ABDEN = 1;    // restart auto baud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USART1_Write(0x41);
        EUSART1_Write(0x41);
        index = EUSART1_Read();  // required to clear RCIF

在串口中可以收到AA 说明串口应该是通了。
但是用UnifiedHost-1.16.2.jar,就是检测不到串口,尽管我给他配置了正常的串口设置;
后面就不知怎么办,有知道的可以帮忙指导吗? 万分感谢!

网友A:
不知道这个JAR是啥。。

网友B:
BOOT没用过。

网友C:
至今没学会这些操作。

网友D:
菜单Settings 里先配置一下串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