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再折腾一个问题:关于复位电路导致睡眠电流增加的问题

楼主(2020-07-17):
请教了:HC32L110进入深度睡眠后电流大概在4uA以下,时间长点会到3.2uA,;打算用RST脚做上电唤醒(之前是没有用外部的复位电路),就是上电后整个系统重启,采用4.7K+0.1uF的复位电路(demo上的电路),测试到是达到上电唤醒的目的了,但掉电进入深度睡眠后的电流却达到了150uA左右,分析了一下电路,没明白这个多出的100多uA电流是哪里来的?!复位电路是新加的,RTS为输入模式

网友A:
HC32L110进入深度睡眠后电流大概在4uA以下,时间长点会到3.2uA;--- L110的deepsleep mode是0.6uA,好好查一下外围电路,或者程序;
采用4.7K+0.1uF的复位电路(demo上的电路),测试到是达到上电唤醒的目的了---HC32L110的上下电性能非常强,可以不用加这些都可以,试一试了解一下。
L110的上电可靠性,超低功耗特性,在您的系统上面没有发挥优势嘛,你可以联系我们FAE,帮忙解决这些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C32L110进入深度睡眠后电流大概在4uA以下,时间长点会到3.2uA;--- L110的deepsleep mode是0.6uA,好好查 ...

资料说:1.0μA @3V深度睡眠模式+ RTC 工作,我是开了RTC,深度睡眠是否还在运行这个不大清楚,在深度睡眠前没有关它的时钟。本来打算利用LVD的中断来实现开关机,感觉上电唤醒初始化之类有点麻烦的,后来想到RST来实现就方便多了,只是深度睡眠时电流大了,看来要借助其他电路来实现复位

网友B:
其实很简单,你的Vcc是5V经过二极管之后的电压,但是复位脚上的电压是5V经过电阻4.7K直接供给的。Reset内部的上拉是Vcc,这样就和Reset外部的上拉形成了电压差,导致功耗增加

@pcf00 :看这个电路,MCU的Vcc是经过5V和二极管压降的,所以实际电压低于5V,而Reset脚的外部上拉是5V,所以这个上拉的5V电压会经过外部上拉电阻和内部上拉电阻,流向Vcc
你分析的是对的,深度睡眠后,MCU内部的VCC经RST内部的上拉电阻对外供电,经过外部的RC上的电阻形成了回路,所以就有多余的电流产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其实很简单,你的Vcc是5V经过二极管之后的电压,但是复位脚上的电压是5V经过电阻4.7K直接供给的。Reset内部 ...

自己搭了一个复位电路,可以达到预期,一夜后的睡眠电流可以达到<2.4uA以下,还可以接受。

@smartpower :倒是希望降到2uA以内就满足了,感觉该处理的都处理了,不知该从哪着手,
进入深度睡眠时,电流应该是0.5uA。还得再查查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自己搭了一个复位电路,可以达到预期,一夜后的睡眠电流可以达到

要确保上拉的电压和Vcc的相同,这样才没有损耗。另外,MCU也不允许引脚的上拉电压比Vcc电压高,MCU内部功能模块会异常,如果电流过大还会烧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确保上拉的电压和Vcc的相同,这样才没有损耗。另外,MCU也不允许引脚的上拉电压比Vcc电压高,MCU内部功 ...

系统工作大致是这样的:电路见1楼,除复位电路是三极管搭的外,正常工作时是5V(叫主电吧)对整个系统供电,3.0V不起作用,当主电关掉,则由3.0V对MCU供电,主要目的是保证其内部的RTC正常计时,此时MCU进入深度睡眠,在进入深度睡眠前MCU的所有IO都设置为输出模式(包括部分正常工作时为输入的IO都设为输出)且输出0,IO口无上拉下拉,按键KEY外部有上拉电阻10K;所有外部模块的工作时钟都关停,除RTC。
另单独焊接了一块MCU的最小系统,保证MCU能运行即可,同样的代码测试深度睡眠电流,大约有个1.6uA样子,估计还有没能注意到的设置。。。。

网友C:
功耗确实是不高的,睡眠电流已经很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