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智能垃圾桶电路

楼主(2020-07-17):
7.14发类一个帖子《一个红外接收头的电路使用问题》,未能解决问题,现根据电路板抄板成电路,如下:

几点说明:
1、电路图由实物抄板的,可能有错;第二张是第一张的简单整理;
2、图中的16pin芯片和8pin芯片不知型号;
3、Q2,型号J3Y,百度知是npn,相当于8050;Q1,标注RI(或为R1),不知是什么类型;
4、电阻R0的标注0;R3标注1R0,不知和意;
5、一般电容没有标注;
6、红外接收头是5x5的。

三点疑问:
1、这个红外感应是不是调制的?如是,它是怎么工作的?如不是,又是如何工作的?
2、两个芯片是什么型号?
3、这个电路的电源开关很费解,开关仅将C2并在电池上,怎么能开、关电源?

下面再发两图。
请懂的朋友解答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额,这里面估计有个是单片机,是有程序的。
抄板和**的时间,估计可以重新设计一款了

网友B:
一个IC是主控单片机(2-3毛钱那种),一个是马达驱动IC(百度一下马达驱动IC型号大把)。你这个板上有个红外接收头,那发射就是调制的。发射可以随便发射一个数据,接收头接收到这个数据做相应的动作即可。靠反射的。我有现成案例

楼主:
朋友你好!感谢你对我帖子的回复!前天发的图片是根据电路板实物画的,今天我又仔细查看了,发现两个错误,一是芯片U2的6、7两脚应该接地,二是电源的正极有较大错误。原先的图是按照电路板元件位置画的,现在整理了一下,看起来舒服一点。SS210是肖特基二极管,也换成了二极管符号,U1的4脚、U2的1脚仍未发现有连接,Q1(管子上标注RI,或者是R1)不知是什么管子,只能按照想象画了。整理后的图如下:

如你所说,U2是电机驱动芯片,看接线像Lg9110。   U1不知是什么芯片?

这个电路看上去很简洁,它没有用限位开关控制电机的行程(转的圈数或角度),而是用憋转使电机停止转动,然后程序使其反转,on是手动控制开盖,电机憋转停止后由手动off放下盖子。这个电路不知那一部分控制憋转信息?

有朋友说,红外接收头也可像普通红外接收管一样使用,我试了不行,看来红外接收头只能接收38KHZ的说法不假。这个电路是如何调制发射管的?

我想学习多一点,就这个电路来说,想学习 :1、如何调制发射?  2、憋转信号如何获取? 3、主控单片机如何选用?
您说您有现成的调制发射的案例,还有用2~3毛钱的单片机可也,盼望您给我一个案例和选用单片机的建议,盼望得到您更多的帮助,万分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个IC是主控单片机(2-3毛钱那种),一个是马达驱动IC(百度一下马达驱动IC型号大把)。你这个板上有个红 ...

你好!感谢你对我帖子的回复!
前天发的图片是根据电路板实物画的,今天我又仔细查看了,发现两个错误,一是芯片U2的6、7两脚应该接地,二是电源的正极有较大错误。原先的图是按照电路板元件位置画的,现在整理了一下,看起来舒服一点。SS210是肖特基二极管,也换成了二极管符号,U1的4脚、U2的1脚仍未发现有连接,Q1(管子上标注RI,或者是R1)不知是什么管子,只能按照想象画了。整理后的图如下:
如你所说,U2是电机驱动芯片,看接线像Lg9110。   U1不知是什么芯片?
这个电路看上去很简洁,它没有用限位开关控制电机的行程(转的圈数或角度),而是用憋转使电机停止转动,然后程序使其反转,on是手动控制开盖,电机憋转停止后由手动off放下盖子。这个电路不知那一部分控制憋转信息?
有朋友说,红外接收头也可像普通红外接收管一样使用,我试了不行,看来红外接收头只能接收38KHZ的说法不假。这个电路是如何调制发射管的?

就这个电路,我想学习一下:1、红外发射如何调制?  2、主控单片机如何选择?  3、电机憋转方法如何应用?

朋友,你说你有关于调制的现成案例,盼望你给提供一下,另外主控单片机选用什么型号,给个建议,非常感谢!

电机憋转,我测量了一下,在U1的10脚、14脚都没有电压变化,不知应该如何检测?

这个回复帖子昨天发了,不知何故未能成功,希望今天能成功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!感谢你对我帖子的回复!前天发的图片是根据电路板实物画的,今天我又仔细查看了,发现两个错误 ...

1,红外遥控器你有做过吧,红外管发射一组数据,接收端能接收到你发出的这组数据就做相应的动作就可以了,像这种只是做开关用,就没有必要发一组数据了,发一个1010,能接到1010就OK。2,单片机用普通的GPIO单片机就行了,你这里面有没有用到AD,PWM的。我是代理九齐的,九齐的NY8A053就可以,其它的像晟矽微,芯圣的都可以。都是几毛钱一个。3,电机憋转这个,是结构上限位了的,单片机给一个固定的脉冲控制电机装一定的时间(就算卡住也没问题,驱动IC有保护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,红外遥控器你有做过吧,红外管发射一组数据,接收端能接收到你发出的这组数据就做相应的动作就可以了 ...

感谢您的指点!
不怕类笑话,我是自学单片机,用的是51单片机如 At89x52,stc89xx等做实验,很多东西是不懂的,正在学习中。
红外遥控器没有做过,只做过避障下车,里面用的是红外对管,作用距离很短,现在很想把红外感应距离做到20~30cm之间用在其他地方(也是实验),红外对管怎么也做不到。家里有一个智能垃圾桶,拆开看看,发现用的是红外接收头,上传的电路图就是这款垃圾桶的,不懂这一块,所以就上网求助了。

今天在网上看了好长时间,还是云里雾里。现在大概有个印象:这个东西,一要有电路,二要编程序,三要调制成38KHZ,目前最糊涂的是调制频率怎么实现?   您能否提供一个有电路图、有程序的案例,使我少一点摸索的时间?不好意思,得寸进尺了!谢谢!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指点!
不怕类笑话,我是自学单片机,用的是51单片机如 At89x52,stc89xx等做实验,很多东西是不 ...

这个你自己做个试验,单片机一个IO输出38Khz的方波(这个应该会吧),这个方波3mS输出,停1S。以这样的频率输出,再用示波器看一下接收头的输出波形,你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你自己做个试验,单片机一个IO输出38Khz的方波(这个应该会吧),这个方波3mS输出,停1S。以这样的频 ...

打搅你了。我今天写了一个程序,在keil 上调试看是行的,但怎么发数据还没想明白。你昨天说的像这种做开关用的,发一个1010就可以了,不知怎么发,看网上说要按红外传输协议,明天再看看,搭个电路试试。
我写的程序想法很简单,就是接收到信号,点亮Led,程序如下:

#include<reg51.h>

sbit Transmit   = P0^1;                //发射

sbit Receive    = P0^2;                //接收
#define Receive       Receive == 0

sbit Led        = P0^3;
#define Ledon         Led=0
#define Ledoff        Led=1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工作于模式1

        TH0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13uS,1/13*2=38.46KHz
        TL0=0xf3;
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
        EA=1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Receiv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o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of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delay(void) interrupt 1 //using 1
{
        TH0=0XFF;//重装定时值
        TL0=0XF3;

        Transmit = ~Transmit;        //发射
}

不知行不行。
你是好人,不厌其烦,谢谢你!我都不好意思了。

网友C(2020-08-23):
兄弟搞定了吗?我也在学习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打搅你了。我今天写了一个程序,在keil 上调试看是行的,但怎么发数据还没想明白。你昨天说的像这种做开 ...

Q1丝印是R1,表示CJ3401的场效应管,用来管理充电的或者控制开关而已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,红外遥控器你有做过吧,红外管发射一组数据,接收端能接收到你发出的这组数据就做相应的动作就可以了 ...

兄弟,你在哪个区域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