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HC32L110 rtc周期中断问题

楼主:
周期中断设置一分钟只有50秒就会中断,这差的有点多呀,哪位大佬解答一下

网友A(2020-07-17):
用内部低速时装?

网友B:
IRC10K,因为为了超低功耗特性, deviation 没有做到 <+/-2.5%,基本在+/-100%的级别

网友C(点评):
楼主说的是RTC,不是WDT……

网友C:
你是不是用的内部的RCL,如果是,你看看内部RCL的TRIM值配置的是多少,因为RCL有两个时钟trim值,分别是38.4K或者32.8K,是不是你运行的RCL是38.4K导致中断误差太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