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弛振荡器的仿真游戏!

楼主(2020-07-17):
教材上给出的电路原理图,以及对应的输出波形:

用741之类的运放仿真,结果和预料的差不多:

现在,请看清楚了,如果用理想运放或比较器,仿真的曲线是什么样的????

请仔细想一想???

楼主:
如果不懂这个电路的真正工作原理,只是看过教材,那么你绝对想不出仿真结果的。

这个电路的输出是一条直线!!!!!!!

此游戏以前玩过,还争很久。

楼主:
关于这个振荡器,可以测试你是否真的搞懂了其工作原理,否则你无法让其振荡起来。

如果懂得了真正的工作原理,略微修改一下,就能让它振荡。

网友A:
既然仿真游戏,来一个正弦波,优点是比文氏容易起振。

@lhkjg:此电路产生的正弦波的确存在不稳定的问题,需要增加稳定措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仿真游戏,来一个正弦波,优点是比文氏容易起振。

你这个是故意让电路不稳定,再加个RC积分。

不稳定的运放和稳定的振荡器,不是一回事!!!虽然看着都有类似正弦波似的波形产生。

没有实用价值的!问题太多了。

理论上,大约有将近20种电路,可以实现正弦波振荡器功能,但真正有实用价值的,很少。

您识货!
讲好了,游戏,不要当真。波形也不正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是故意让电路不稳定,再加个RC积分。

不稳定的运放和稳定的振荡器,不是一回事!!!虽然看着都 ...

我原来打算用最简单的方法产生矩形波和三角形波(还没有测试稳定性),调整时出现类是正弦波,换运放测试,频率幅度不稳定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我原来打算用最简单的方法产生矩形波和三角形波(还没有测试稳定性),调整时出现类是正弦波,换运放测试, ...

三角形波发生电路,大多用两个运放,一个产生矩形波,输入下个运放产生三角形波。采用一个运放完成,经20s电路运行时间,结果频率和波都稳定。当然运放参数要合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三角形波发生电路,大多用两个运放,一个产生矩形波,输入下个运放产生三角形波。采用一个运放完成,经20 ...

*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角形波发生电路,大多用两个运放,一个产生矩形波,输入下个运放产生三角形波。采用一个运放完成,经20 ...

在仿真器里玩仿真,看看波形就说它稳定,毫无意义!

做参数扫描或灵敏度仿真就看出来了。

普及型示波器才1000多元,学习成本不算高。

我只能到这个程度--仿真水平,符合我现有的模电知识水平,任何再提高一项,都需要综合水平的支撑。

楼主:
仿真器环境里,太干净了,没有任何干扰,运放又是理想的,那么此时电路无法正常工作,输出全是零。

而实际环境中,必定有噪声干扰,运放有失调等不理想因素,这些围绕能迅速启动电路。

由于噪声干扰等因素方向是随机的,所以初始上电时的工作点,可能是下图中的1,也可能是下图中的2

之所以初始工作点是1或2,是因为电容电压不能突变,但电流可以突变:

两种可能的初始波形:

而我上个帖子说的波形,之所以与此不同,是因为我默认的初始工作点,是电容电压为零,寄生电容初始电流也为零:

由于初始工作点不同,导致上电波形有细微差别,不过关系不大,一般不用关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