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MART问题

楼主(2018-07-28):
void usmart_reset_runtime(void)
{
        TIM_ClearFlag(TIM4,TIM_FLAG_Update);//清除中断标志位
        TIM_SetAutoreload(TIM4,0XFFFF);//将重装载值设置到最大
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4,0);                //清空定时器的CNT
        usmart_dev.runtime=0;
}

void TIM4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TIM_GetITStatus(TIM4,TIM_IT_Update)==SET)//溢出中断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mart_dev.scan();        //执行usmart扫描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4,0);                //清空定时器的CNT
                TIM_SetAutoreload(TIM4,1000);//恢复原来的设置
        }
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(TIM4,TIM_IT_Update);  //清除中断标志位
}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此处 usmart_reset_runtime(void)函数和void TIM4_IRQHandler(void)函数中的
TIM_SetAutoreload(TIM4,0XFFFF);//将重装载值设置到最大
TIM_SetCounter(TIM4,0);                //清空定时器的CNT

TIM_SetCounter(TIM4,0);                //清空定时器的CNT
TIM_SetAutoreload(TIM4,1000);//恢复原来的设置

是否相互受影响,即当我调用了usmart_reset_runtime(void)函数后,时间中断的时间是不是就发生了改变,就不是100ms了,因为我重装了0XFFFF,要过很长时间后才会进入中断,然后在重装1000,将中断时间变回100ms????

另外TIM_IT_Update和TIM_FLAG_Update这两个标志位有什么区别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