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ML51页的映射页是什么

楼主(2020-07-17):
特殊功能寄存器 (SFR)
ML51使用特殊功能寄存器(SFRs)来控制或监视外设和其它模块。SFRs 位于地址80到FFH地址空间,仅可以通过直接寻址访问。那些地址以0H或8H结尾的 SFRs 是可以位寻址的。当用户需要修改某一位而不改变其他位的情况下,位寻址是非常有用的。其它所有的 SFRs 仅可以字节寻址。ML51包含标准8051中出现的所有SFRs,然而一些额外的 SFRs 也包含在内。因此在原始8051中一些没有使用的字节被给予了新的功能。SFRs 如下所列.
为了在0x80到0xFF地址空间中容纳超过128个SFR,SFR分页已经被实现。默认情况下,所有SFR访问目标SFR页0。在设备初始化期间,SFR 页1上的一些SFR可能需要被访问。寄存器SFRS用于切换SFR寻址页。
刚开始我没看懂页面0,1,2什么意思,后来懂了。

楼主:
箭头指示的左边这些0,1,2就是对应页,右边的内容就是不同页对应的内容。

楼主:
希望对没有看懂的同学有所帮助。

网友A:
官方的头文件都封装好了

网友A:
不用自己细细研究内存分配了。

网友B:
好像用不上。

网友C:
一种复用寄存器的方法。

网友D:
可以看手册说明,如果上面对某个寄存器的说明有页1,就要先让页面切换到1,再操作,如果是2,就要先切换到2.

网友E:
一种寄存器管理手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