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求助M263A互补PWM在mbed上怎么实现

楼主(2020-07-17):
要生成一对带死区的PWM,在keil uvision里边用EPWM已经实现了,现在想改用mbed不知道怎么操作,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下

网友A:
这个你要看MBED的手册了,看看哪个函数是设置这个的

网友A:
#include "mbed.h"

DigitalOut led(LED1);
PwmOut pwm(A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A8与PB13可设置为互补输出
PwmOut n_pwm(B13);

float value = 0;

void setup()
{
    pwm.period_ms(1);
}

int main()
{
    setup();

    while (true)
    {
        led = !led;
        wait(1);

        if (value >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value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pwm = value;
        TIM1->CCER |= 4;    // 使能互补输出
        //TIM1->BDTR += 0xFF; // 死区时间 13.5us

        value += 0.1;
    }
}

网友A:
参考这个看看,是不是有什么设置的地方。。。。

网友B:
不知道,应该这没有库函数。

网友B:
如果寄存器操作,肯定可以。

网友C:
还是用官方的BSP做比较好,MBDE推广的不是很好。

网友D:
怎么用这个开发?什么开发IDE?

网友E:
移植过去就可以了。
用写寄存器的方式处理

网友F:
用寄存器操作补上这一部分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