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牛人杂谈]
端口的输入模式对低功耗的影响

楼主:
ML51可以实现低功耗,而实现端口输入模电方式有两种个:准双向模式和输入模式。
那么准双向模式可以用于输入,为何还要单独弄个输入模式呢?

我们看到单纯的输入模式,是准双向模式的部分电路,我们知道并联的电路越多,消耗电能越大。。

楼主(2020-07-17):
输入模式提供真实的高阻输入路径。虽然准双向模式也可以作为输入引脚,但是它需要相对强的输入源。输入模式的好处是减少在逻辑0时电流的消耗,如果是准双向模式,逻辑0时总是消耗来自VDD 的电流。用户需要注意的是,输入模式应该由外部设备或电阻提供一个确定的电平。悬浮的引脚在掉电状态下
会引起漏电。

楼主:
这也是为何输入模式一定要有一根上下拉电阻的原因。

网友:
是的,之前我也疑问过。

网友A:
说的是,好像就是这样。

网友B:
好像这几种情况下,都有输入存在。

网友C:
试试是不是输出模式也可以读回状态。验证是否输出成功

网友D:
准备试试上下拉电阻设置。

网友D:
试了一下,官方的例子很坑,要自己写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