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牛人杂谈] 内部上下拉电阻的使用

楼主(2020-07-17):
我们知道在有些时候需要上下拉电阻确定端口状态,而自己弄一个电阻,又挺麻烦,其实新唐的51系列内置了上下拉电阻,非常方便你将端口电压固定到某个位置
这就是输入时候的状态了
每个I/O引脚都可以独立的配置上拉电阻。即使使能了上拉电阻,但也只有在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时才有效.复位后默认的每个引脚上拉电阻是禁用的。
每个I/O引脚都可以独立的配置下拉电阻。即使使能了下拉电阻,但也只有在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时才有效.复位后默认的每个引脚下拉电阻是禁用的。

网友:
是的,这个就是为输入模式准备的。

网友A:
好像高级的51都带,而ARM的芯片很少见到有这个电阻的。

网友B:
上下拉电阻非常有用的。

网友C:
试试看效果。

网友D:
用定义好的宏做效率更好,用库函数做,更容易读懂。

网友D:
其实都一样了,推荐用宏做。
库函数的消耗更多Flash。
运行效率低。

网友E:
上下拉是方便多了。

网友A:
试了一下,还不错

网友A:
就是不知道这个上下拉电阻是多大的。

网友F:
试试很好用。

网友G:
上下拉可以省一个电阻,非常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