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牛人杂谈] ML51的PWM学习

楼主(2020-07-17):
先看官方例子学习流程,再看手册对应,找到关系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Copyright(c)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Website: http://www.nuvoton.com
//  E-Mail : MicroC-8bit@nuvoton.com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include "ML51.h"

/*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47401]@brief[/url]       PWM Complementary mode PWM0 channel 0~5 output demo all with dead zone time insert.
* @param       None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66161]@return[/url]      None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1543424]@Details[/url]     Channel 0 high duty 10%, Channel 1 high duty 20% ..... Channel 5 high duty 60%.
*/

void main (void)
{

/* PWM0 initial setting
   * include pwm.c in Library for PWM mode setting
   @note: the period setting of all PWM0 should be same, for example following 0x6FF.
*/

    PWM0_ClockSource(PWM_FSYS,12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define PWM0 clock source and divider.

/* PWM period = 1/HIRC * 128 * 0x6FF =   9552 us
*  high Duty 10% = 955 us  */
    MFP_P05_PWM0_CH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0.5 as PWM0 channel 0 output
    P05_PUSHPULL_MODE;
    MFP_P24_PWM0_CH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2.4 as PWM0 channel 1 output
    P24_PUSHPULL_MODE;
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0,Complementary,EdgeAligned,0x6FF,10);    // setting PWM channel 0 as 10% duty high of 0x6FF PWM period = 0x00B3

/* PWM period = 1/HIRC * 128 * 0x6FF =   9552 us
*  high Duty 30% = 2866 us  */
    MFP_P03_PWM0_CH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0.3 as PWM0 channel 2 output
    P03_PUSHPULL_MODE;
    MFP_P22_PWM0_CH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2.2 as PWM0 channel 3
    P22_PUSHPULL_MODE;
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2,Complementary,EdgeAligned,0x6FF,30);    // setting PWM channel 2 as 30% duty high of 0x6FF PWM period = 0x0219

/* PWM period = 1/HIRC * 128 * 0x6FF =   9552 us
*  high Duty 50% = 4776 us  */
    MFP_P01_PWM0_CH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0.1 as PWM0 channel 4
    P01_PUSHPULL_MODE;
    MFP_P20_PWM0_CH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ulti function pin define P0.5 as PWM0 channel 0
    P20_PUSHPULL_MODE;
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4,Complementary,EdgeAligned,0x6FF,50);    // setting PWM channel 4 as 50% duty high of 0x6FF PWM period = 0x037F

    PWM0_DeadZoneEnable(PWM0_CH23,0x155);

    PWM0_RUN();

    while(1);
}

楼主:
结合手册和官方的例子,修改了符合开发板使用的代码。
  1. #include "ML51.H"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main (void)
{
/* As defaut all multi function define as GPIO */
//  ALL_GPIO_QUASI_MODE;
//        P03_QUASI_MODE;
//PWM时钟源为系统时钟FSYS
        PWM0_ClockSource(PWM_FSYS,128);

        MFP_P03_PWM0_CH2;
        P03_PUSHPULL_MODE;
    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2,Independent,EdgeAligned,0x6FF,90);
        PWM0_RUN();
  while(1)
  {
//    P03 ^= 1;
//    Timer3_Delay(24000000,16,200,2000);

  }
}

楼主:
接下来在这个基础上要实现呼吸灯效果,大家都懂,定时的修改占空比。。

楼主:
经过设置发现直接修改占空比,并不能生效,好奇怪,查看手册发现有一个寄存器位是用于允许加载新的占空比的允许位,当置位后,允许加载一次新的占空比,而加载完自动清除,所以根据这个,我们找到了方法
  1.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2. //  File Function: ML51 GPIO toggle demo code
  3.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4. #include "ML51.H"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main (void)
{
int i=0;

//PWM时钟源为系统时钟FSYS
        PWM0_ClockSource(PWM_FSYS,128);

        MFP_P03_PWM0_CH2;
        P03_PUSHPULL_MODE;
    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2,Independent,EdgeAligned,0x6FF,20);
        PWM0_RUN();
  while(1)
  {
for(i=0;i<=1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3_Delay(24000000,4,2,5000);
                //P03 ^=1;
                //允许载入新的占空比
                set_PWM0CON0_LOAD;
            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2,Independent,EdgeAligned,0x6FF,i);
                }
for(i=100;i>=0;i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3_Delay(24000000,4,2,5000);
                //P03 ^=1;
                //允许载入新的占空比
                set_PWM0CON0_LOAD;
            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2,Independent,EdgeAligned,0x6FF,i);
                }

  }
}

楼主:
set_PWM0CON0_LOAD;
通过在设置新的占空比前,允许LOAD新的占空比,即可实现加载新的占空比,烧录效果完美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呼吸灯如果伽马校正一下,会更平滑,人眼看到的视觉不与功率成正比。

网友: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Copyright(c)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Website: http://www.nuvoton.com
//  E-Mail : MicroC-8bit@nuvoton.com
//  Date   : Jan/21/2019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File Function: ML51 GPIO toggle demo code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ML51.H"
#include "math.h"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int i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j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ab[]={0 ,0 ,0 ,0 ,0 ,0 ,0 ,0 ,0 ,1 ,1 ,1 ,1 ,1 ,1 ,2 ,2 ,2 ,2 ,3 ,3 ,3 ,4 ,4 ,4 ,5 ,5 ,6 ,6 ,7 ,7 ,8 ,8 ,9 ,9 ,10 ,11 ,11 ,12 ,13 ,13 ,14 ,15 ,16 ,16 ,17 ,18 ,19 ,20 ,21 ,22 ,23 ,24 ,25 ,26 ,27 ,28 ,29 ,30 ,31 ,33 ,34 ,35 ,36 ,37 ,39 ,40 ,41 ,43 ,44 ,46 ,47 ,49 ,50 ,52 ,53 ,55 ,56 ,58 ,60 ,61 ,63 ,65 ,66 ,68 ,70 ,72 ,74 ,75 ,77 ,79 ,81 ,83 ,85 ,87 ,89 ,91 ,94 ,96 ,98 ,100 };
//PWM时钟源为系统时钟FSYS
        PWM0_ClockSource(PWM_FSYS,128);

        MFP_P03_PWM0_CH2;
        P03_PUSHPULL_MODE;
    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2,Independent,EdgeAligned,0x6FF,20);
        PWM0_RUN();
  while(1)
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=10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3_Delay(24000000,4,1,1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3 ^=1;

                 j=(unsigned int)(pow(i,2.2)/251.188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载入新的占空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PWM0CON0_LOA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2,Independent,EdgeAligned,0x6FF,j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for(i=100;i>=0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3_Delay(24000000,4,1,1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3 ^=1;
                 j=(unsigned int)(pow(i,2.2)/251.188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载入新的占空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PWM0CON0_LOA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2,Independent,EdgeAligned,0x6FF,j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网友:
实际上这种按照百分比的占空比调节,如果用伽马校正,就会有很多失真部分,也不是很可取。还要细分才行。

网友A:
这么一个一个的搞清楚,就成高手了。

网友B:
整个理论都是相似的。

网友C:
理解的到位。

网友D(2020-12-29):
@21mengnan 请教 ML51 用keil开发没有pack 无法编译怎么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