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CCS安装问题

楼主(2020-07-17):
最近弄了个电路板,上面有水墨屏,想玩儿玩儿,但是上面的主控是MSP430,刚毕业的时候玩儿过,好多年不动了,现在装个CCS都装不起来,新建工程的时候找不到芯片类型,改怎么办啊?请教一下用过这个的大神。

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办?实在百度不出来呀!搞了一个晚上了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管理帮删一下帖子吧!

网友A:
你用的什么版本的ccs?估计是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支持的mcu,你重新安装,在安装的时候有一个选择支持的mcu的页面,选上msp430就好了

@han0097 :安装的时候要把各类安全软件全关掉
CCS10,不需要版权的。最后找到问题了,不是没有选,是被金山毒霸限制了,安装的时候提醒我CCS要开机启动,我没同意,然后就这样了,重装后允许开机启动就没这问题了。

网友B:
重装即可,记得安装的时候看清楚选项。

多谢回复。
CCS10,不需要版权的。最后找到问题了,不是没有选,是被金山毒霸限制了,安装的时候提醒我CCS要开机启动,我没同意,然后就这样了,重装后允许开机启动就没这问题了。

网友C:
希望边玩边分享

网友C:
水墨屏  应该是之前出的一款白色板

楼主:
好的,那我就边玩儿边分享吧!

楼主:
板子高清图,按照这个板子猜一下板子上的电路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