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类功放现在发展怎样了?及相关资料和常用芯片?

楼主:
《改有源音箱,有关问题请教一下 》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990490-1-1.html,先选了块板子,然后重选了一个。都是D类的,效率高嘛,电瓶供电,板子还没回来不知道声音怎么样。看人家卖板子,所以我想是不是也可以做点板子卖?挣点零花钱。不知道现在发展怎样了?声音特点?相关资料?常用芯片?

网友A(2020-07-18):
D类放大器设计实例 15页
D类功放原理(经典!!
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 46页

网友B:
D类音频功放现在已是主流,各个功率级别的都有。

网友C:
目前正在研究D类功放,感谢收藏。

楼主:
以前凭感觉 觉得D类功放不好,失真度大不好听,现在觉得未必,如果做好了可以非常不错,不输于AB类。本村某人买的1200+1200W功放,体积不大,估计是D类。配JBL音箱,听感有劲,很有力量,很大音量不脚软,但声音有点硬,有点生硬

楼主:
来自T叔资料,怎么失真度6KHz时最高,超过6KHz时却极速下降?高频失真度反而更低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来自T叔资料,怎么失真度6KHz时最高,超过6KHz时却极速下降?高频失真度反而更低?

...

〓◆ 音响相关专辑 16册 161M ◆〓

网友D:
我用过比较多的D类,5V、12V、24V、36V、+-50V、+-70V等等的方案,效果已经比20年前有大的提升。以前大功率的功放(200W以上)为了减小发热我用的G类(高低压供电),现在用D类,小小散热片加个静音散热风扇就OK,可以到500W RMS(4欧姆负载),更高功率的没做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用过比较多的D类,5V、12V、24V、36V、+-50V、+-70V等等的方案,效果已经比20年前有大的提升。以前大功率 ...

音质怎样?啥芯片?这东西应该用新的,不要搞以前的老芯片。我期望的是音质好,5楼那个是2018年秋买的,音质硬。《改有源音箱,有关问题请教一下》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990490-1-1.html    10楼的板子收到了,不硬,像普通功放。

楼主:
买了片YDA138-E,据说这个芯片声音比别的好,先装上个试试看声音怎么样。E文不行,看翻译背后散热板不需要焊接,但是又画了个有孔的图,这啥意思?实物散热板不是平的,下沉了0.2mm,没法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用过比较多的D类,5V、12V、24V、36V、+-50V、+-70V等等的方案,效果已经比20年前有大的提升。以前大功率 ...

500W这种功率怎么试机?接电阻不真实,直接接音箱怕扰民。5楼1200W那个人就被举报过,然后警察叔叔来找他……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500W这种功率怎么试机?接电阻不真实,直接接音箱怕扰民。5楼1200W那个人就被举报过,然后警察叔叔来找他 ...

我一般用大功率电阻来测试,也可以用电阻、电感的组合来模拟大功率扬声器,还要接上音箱分频器才更真实。

网友E:
呵呵!!!刚好最近我也想做D类功放呢,供电正负35V最大输出8A电流,单通道。开关频率2M左右,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市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