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蓝牙芯片] CC2541做主机沁恒579做从机发数据对方收不到的问题

楼主(2020-07-18):
我用CC2541做主机,CH579做从机。主机往从机发数据,从机可以收到。
从机往主机发数据,主机收不到。
代码:
static void performPeriodicTask( void )
{
  uint8 valueToCopy;
  uint8 stat;

        PRINT( "222..\n" );
  // Call to retrieve the value of the third characteristic in the profile
  stat = SimpleProfile_GetParameter( SIMPLEPROFILE_CHAR1, &valueToCopy);

  if( stat == SUCCESS )
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( "333..\n" );
    SimpleProfile_SetParameter( SIMPLEPROFILE_CHAR6, sizeof ( valueToCopy ), &valueToCopy);
  }
222和333都可以打印,但是主机收不到。
是不是我的方法有问题?CH579往主机发数据该如何发?谢谢!
我看CC2541从机往CC2541主机发送数据是用Notify方式
pReport.len = osal_strlen(str);
        pReport.handle = 0x0000;
        osal_memcpy(pReport.value, str, pReport.len);
        GATT_Notification( 0, &pReport, FALSE );

楼主:
GATT_ Notification这个函数
connHandle:连接句柄,表示不同的连接;这个怎么使用?
attHandleValueNoti_t *pNoti,

/**
* Handle Value Notification format.
*/
typedef struct
{
  uint16 handle; //!< Handle of the attribute that has been changed (must be first field)
  uint16 len;    //!< Length of value
  uint8 *pValue; //!< Current value of the attribute (0 to ATT_MTU_SIZE-3)
} attHandleValueNoti_t;
uint16 handle; 这个句柄和onnHandle有什么区别呢?我不太清楚。
authenticated:whether an authenticated link is required
这个authenticated,an authenticated link is required需要还是不需要各取什么值呢?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ATT_ Notification这个函数connHandle:连接句柄,表示不同的连接;这个怎么使用?[/backcol ...

1、先用手机端 BLE调试助手做主机 连接CH579,检查收发是否正常;
2、通知可以参考下图所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先用手机端 BLE调试助手做主机 连接CH579,检查收发是否正常;
2、通知可以参考下图所示
...

谢谢!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先用手机端 BLE调试助手做主机 连接CH579,检查收发是否正常;
2、通知可以参考下图所示
...

我输入上面的代码,编译都通不过,有这方面的例子吗?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输入上面的代码,编译都通不过,有这方面的例子吗?谢谢

wch.cn 沁恒官网搜索CH579 下载最新的EVT例程,参考BLE-Peripheral例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ch.cn 沁恒官网搜索CH579 下载最新的EVT例程,参考BLE-Peripheral例程。

谢谢!我下载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