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07新人请教高级定时器的问题

楼主(2018-07-29):
根据例程,我用通用定时器可以产生pwm波,为什么我换到高级定时器上面去就不行了
下面是我换到TIM8上面就不行了,我查到TIM8_CHI可以映射到PC6上,所以一下是我的程序,还请大神指教
以下是我的程序:
void TIM8_PWM_Init(u32 arr,u32 psc)
{
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8,ENABLE);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C, ENABLE);
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C,GPIO_PinSource6,GPIO_AF_TIM8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=psc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=arr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TIM_CKD_DIV1;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8,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Low;
        TIM_OC1Init(TIM8, &TIM_OC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8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8,ENABLE);
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8,ENABLE);
        TIM_Cmd(TIM8, ENABLE)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16 led0pwmval=0;
        u8 dir=1;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 delay_init(168);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
        TIM8_PWM_Init(500-1,84-1);
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dir)led0pwmval++;
                else led0pwmval--;
                if(led0pwmval>300)dir=0;
                if(led0pwmval==0)dir=1;
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8,led0pwmval);
        }
}

编译时没有问题的,我用示波器测得的结果是PC6一直是高电平,弄了好几天,我相信对这里的人来说程序很简单,所以还请走过路过的大侠看一眼,告诉我错在哪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