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用dma读取adc多通道采集的问题,求解

楼主(2018-07-29):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delay.h"

#define ADC1_DR_Address    ((u32)0x40012400+0x4c)

__IO uint16_t adcvalue[10];

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;

int adc;

void DMA_INIT(void)
{

        DMA_InitTypeDef  DMA_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DMA2,ENABLE);//DMA2时钟使能
        DMA_DeInit(DMA2_Stream0 );//数据流配置0
        DMA_DeInit(DMA2_Stream4 ); //数据流配置1
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Channel=0; //通道0,对应adc1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=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;//从外设(adc)到暂时** (adcvalue)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=ADC1_DR_Address;//外设地址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0BaseAddr=(u32)&adcvalue;//暂时**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=6000;//数据传输量  现在还不确定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=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//外设非增量模式(固定)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=DMA_MemoryInc_Enable; //存储器增量模式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; //外设数据长度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Byte;  //存储器数据长度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Normal;  //普通模式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 //高优先级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    //不开启FIFO模式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Threshold = DMA_FIFOThreshold_Full;  //模式全开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urst = DMA_MemoryBurst_Single;//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urst =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;//外设突发单次传输
  DMA_Init(DMA2_Stream0, &DMA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//初始化DMA Stream
        DMA_Init(DMA2_Stream4, &DMA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//初始化DMA Stream

}

void GET_DMA(void )
{

        DMA_Cmd(DMA2_Stream0, DISABLE);
        DMA_Cmd(DMA2_Stream4, DISABLE);
        //while (DMA_GetCmdStatus(DMA2_Stream0) != DISABLE){}        //确保DMA可以被设置
        DMA_Cmd(DMA2_Stream0, ENABLE);
        DMA_Cmd(DMA2_Stream4, ENABLE);
  DMA_SetCurrDataCounter(DMA2_Stream0,6000);           //数据传输量6000,然并不确定
        DMA_SetCurrDataCounter(DMA2_Stream4,6000);            //数据传输量
}
void guan_DMA(void)
{

        DMA_Cmd(DMA2_Stream0, DISABLE);
        DMA_Cmd(DMA2_Stream4, DISABLE);

}

//初始化ADC
void  Adc_Init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;
        ADC_InitTypeDef       ADC_InitStructure;

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 ENABLE);//使能GPIOA时钟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, ENABLE); //使能ADC1时钟

  //先初始化ADC1通道5 IO口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|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;//PA5 通道5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//模拟输入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 ;//不带上下拉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2|GPIO_Pin_3;//PA5 通道5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//模拟输入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 ;//不带上下拉
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

        RCC_APB2PeriphResetCmd(RCC_APB2Periph_ADC1,ENABLE);          //ADC1复位
        RCC_APB2PeriphResetCmd(RCC_APB2Periph_ADC1,DISABLE);        //复位结束
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//独立模式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TwoSamplingDelay =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;//两个采样阶段之间的延迟5个时钟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DMAAccessMode =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; //DMA失能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Prescaler = ADC_Prescaler_Div4;//预分频4分频。ADCCLK=PCLK2/4=84/4=21Mhz,ADC时钟最好不要超过36Mhz
  ADC_CommonInit(&ADC_Common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
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_12b;//12位模式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DISABLE;//非扫描模式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//关闭连续转换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;//禁止触发检测,使用软件触发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//右对齐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onversion = 1;//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
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//ADC初始化

        ADC_Cmd(ADC1, ENABLE);//开启AD转换器

}

//获得ADC值
//ch: @ref ADC_channels
//通道值 0~16取值范围为:ADC_Channel_0~ADC_Channel_16
//返回值:转换结果

void Get_Adc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,一个序列,采样时间
/*1*/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1, 1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);        //ADC1,ADC通道,480个周期,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
/*2*/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2, 2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);
/*3*/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3, 3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);
/*4*/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4, 4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);
/*5*/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5, 5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);
/*6*/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6, 6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);
/*7*/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7, 7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);
/*8*/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8, 8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);
/*9*/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9, 9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);
/*10*/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10, 10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);

    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(ADC1)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

        while(!ADC_GetFlagStatus(ADC1, ADC_FLAG_EOC ));//等待转换结束
        adc=ADC_GetConversionValue(ADC1);

}

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Get_Adc();
        GET_DMA();

        //起始坐标,起始坐标,数值,长度,大小,模式。
        LCD_ShowString(30,30,150,12,24,"drink");
        LCD_ShowxNum(60,100,adcvalue[1],6,16,0);
        LCD_ShowxNum(60,120,adcvalue[2],6,16,0);
        LCD_ShowxNum(90,120,adcvalue[3],6,16,0);

  LCD_ShowxNum(90,170,adc,6,16,0);

这个dma通道传输,无法将adc寄存器的置转到变量上,新手求解,大神在哪里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