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
呼吸灯要考虑伽马校正

楼主:
在此博客**中,我将向您展示如何使用PWM正确控制LED的亮度。这并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!

PWM通过改变方波的占空比来工作,如下所示:

输出的平均电压等于VCC * k,因此改变占空比将改变连接到输出的LED的亮度。几乎每个微控制器都可以通过专用外设来支持PWM,或者您也可以通过软件自己实现!

然而,对LED进行PWM的通用方法存在问题。以以下Arduino代码为例:
void loop() {
    byte i = 0;
    while (1) {
        analogWrite(2, i)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i++;
    }
}
这将使arduino引脚2上的LED从暗变亮。但是您可能会注意到LED的褪色效果不是很好。起初它们看起来会很快消失,然后在全亮度下花费很长时间:

其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人眼对光的响应不是线性的,而是对数的。那肯定会使事情复杂化!

要解决此问题,我们必须校正PWM值,以使其对人眼呈线性。

常见的误解是应使用伽玛校正,因为它对眼睛的反应非常相似。但是,伽玛校正与人类对光的感知方式无关,这似乎是巧合。在CIE 1931亮度公式是实际描述了我们如何感知光线:
L* = 903.3 ∙ Y,            if Y ≤ 0.008856
L* = 116   ∙ Y^1/3 – 16,   if Y > 0.008856
其中Y是0.0到1.0之间的亮度(输出),L *是0到100之间的亮度(输入)

编辑:我混合了Y和L *,因此关系是错误的。**已更新以解决此问题
该公式需要根据L *重新排列:
Y = (L* / 902.3)           if L* ≤ 8
Y = ((L* + 16) / 116)^3    if L* > 8
当然,由于功率和除法的原因,该公式在微控制器上实现太慢了,因此应改用查找表。我创建了一个简单的python脚本来生成一个C头文件,该文件可以简单地包含在项目中:
INPUT_SIZE = 255       # Input integer size
OUTPUT_SIZE = 255      # Output integer size
INT_TYPE = 'const unsigned char'
TABLE_NAME = 'cie';

def cie1931(L):
    L = L*100.0
    if L <= 8:
        return (L/902.3)
    else:
        return ((L+16.0)/116.0)**3

x = range(0,int(INPUT_SIZE+1))
y = [round(cie1931(float(L)/INPUT_SIZE)*OUTPUT_SIZE) for L in x]

f = open('cie1931.h', 'w')
f.write('// CIE1931 correction table\n')
f.write('// Automatically generated\n\n')

f.write('%s %s[%d] = {\n' % (INT_TYPE, TABLE_NAME, INPUT_SIZE+1))
f.write('\t')
for i,L in enumerate(y):
    f.write('%d, ' % int(L))
    if i % 10 == 9:
        f.write('\n\t')
f.write('\n};\n\n')
生成的表如下所示:
const unsigned char cie[256] = { 0, 0, 0, 0, 0, 1, 1, ..., 247, 250, 252, 255 };
根据所使用的微控制器,您可能需要更改类型,以便将值存储在ROM中而不是RAM中。
可以更改顶部的常量以适合微控制器。例如,如果您想使用10位PWM,则可以设置INT_SIZE=1024。这仍然会生成一个包含256个条目的表,但是输出将是10位。
由于这种转换会降低PWM的分辨率,因此使用10位PWM确实是明智的。这正是我在LED咖啡桌项目中所做的。
最后,使用查找表使LED褪色:
#include "cie1931.h"

void loop() {
    byte i = 0;
    while (1) {
        analogWrite(2, cie[i])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i++;
    }
}
现在,我们有线性衰减的LED!

楼主(2020-07-18):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Copyright(c)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Website: http://www.nuvoton.com
//  E-Mail : MicroC-8bit@nuvoton.com
//  Date   : Jan/21/2019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 File Function: ML51 GPIO toggle demo code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ML51.H"
#include "math.h"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int i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j=0;
const unsigned char cie[256] = {
        0, 0, 0, 0, 0, 1, 1, 1, 1, 1,
        1, 1, 1, 1, 2, 2, 2, 2, 2, 2,
        2, 2, 2, 3, 3, 3, 3, 3, 3, 3,
        3, 4, 4, 4, 4, 4, 4, 5, 5, 5,
        5, 5, 6, 6, 6, 6, 6, 7, 7, 7,
        7, 8, 8, 8, 8, 9, 9, 9, 10, 10,
        10, 10, 11, 11, 11, 12, 12, 12, 13, 13,
        13, 14, 14, 15, 15, 15, 16, 16, 17, 17,
        17, 18, 18, 19, 19, 20, 20, 21, 21, 22,
        22, 23, 23, 24, 24, 25, 25, 26, 26, 27,
        28, 28, 29, 29, 30, 31, 31, 32, 32, 33,
        34, 34, 35, 36, 37, 37, 38, 39, 39, 40,
        41, 42, 43, 43, 44, 45, 46, 47, 47, 48,
        49, 50, 51, 52, 53, 54, 54, 55, 56, 57,
       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
        68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9,
        80, 81, 82, 83, 85, 86, 87, 88, 90, 91,
        92, 94, 95, 96, 98, 99, 100, 102, 103, 105,
        106, 108, 109, 110, 112, 113, 115, 116, 118, 120,
        121, 123, 124, 126, 128, 129, 131, 132, 134, 136,
        138, 139, 141, 143, 145, 146, 148, 150, 152, 154,
        155, 157, 159, 161, 163, 165, 167, 169, 171, 173,
        175, 177, 179, 181, 183, 185, 187, 189, 191, 193,
        196, 198, 200, 202, 204, 207, 209, 211, 214, 216,
        218, 220, 223, 225, 228, 230, 232, 235, 237, 240,
        242, 245, 247, 250, 252, 255,
};

                //PWM时钟源为系统时钟FSYS
        PWM0_ClockSource(PWM_FSYS,128);

        MFP_P03_PWM0_CH2;
        P03_PUSHPULL_MODE;
    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2,Independent,EdgeAligned,0x6FF,100);
        PWM0_RUN();
  while(1)
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=25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3_Delay(24000000,4,1,1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PWM0CON0_LOAD;
//            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2,Independent,EdgeAligned,0x6FF,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RS = 0x01;
//设置周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0PH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0PL = 255;
//设置 高电平,高电平除以周期就是占空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0C2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0C2L=cie[i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=255;i>=0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3_Delay(24000000,4,1,1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PWM0CON0_LOAD;
//               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2,Independent,EdgeAligned,0x6FF,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FRS = 0x0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0PH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0PL = 25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0C2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0C2L=cie[i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楼主:
实际上计数器是16位的,可以更好的利用起来,不用查表法肯定就不适合了。哈哈。

网友A:
有空验证一下,看做出来的呼吸灯是不是更好看一些。

网友B:
没看懂啊,具体公式是什么。

网友A:
把这部分用PYTHON运行一下,慢慢的理解。没有解释真的好难看懂。

网友:
难以理解。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把这部分用PYTHON运行一下,慢慢的理解。没有解释真的好难看懂。

这个好像是生成一个头文件的。不知道这个公式怎么理解,没懂,这个只能生成0到255的,那么如果是16位的,如何计算0到0xFFFF的呢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好像是生成一个头文件的。不知道这个公式怎么理解,没懂,这个只能生成0到255的,那么如果是16位的, ...

把INPUT_SIZE ,OUTPUT_SIZE改为65535,但好多MCU都没有这大的ROM,所以分辨率这么高有没有现实意义?

网友D:
前来取经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把INPUT_SIZE ,OUTPUT_SIZE改为65535,但好多MCU都没有这大的ROM,所以分辨率这么高有没有现实意义? ...

说的是,那么精细的曲线,人眼也看不出来有多少变化,得不偿失。

网友E(2020-09-01):
呼吸灯有必要做成这样的吗?人眼能够分辨出来吗?还是给机器用的呢?

网友F(2021-07-16):
呼吸灯的话,这样似乎过于复杂了,
但是,好像在其他应用上,貌似可以学习这种方法

网友G:
直接用递归乘加就是呼吸效果, 变亮 out = out + out  * k 。  变暗 out=out - out  * k
k为系数,out为输出。 加一个最大值最小值限定就可以了。

实际上,只要满足值越大,变化增量越大的函数都可以,我测试了很多,这个函数效果是我用过的最好的。

楼主(2021-09-14):
引用 网友G:
直接用递归乘加就是呼吸效果, 变亮 out = out + out  * k 。  变暗 out=out - out  * k
k为系数,out为输 ...

感谢大佬提供思路。

网友H:
比较随意啊。

网友H:
其实无所谓,就看喘气匀不

网友I:
一个呼吸灯也可以这么高级

网友J:
什么是伽马校正?呼吸灯而已,比我系统都复杂了

网友K:
做的挺好的 Python脚本 还是强大

网友L:
整的复杂了,不过看着挺靠谱

网友M:
挺好,缺的就是这种较真的精神

网友N:
感觉 大可不必这样,一个呼吸灯而已嘛 嘿嘿

网友O:
支持楼主,楼主有学习Python的教程么 能分享一下么

网友P:
查表不错,不过这就把程序代码整的比较大,占用空间较多耶

网友Q:
属实不错,其实可以分享 个工程文件,方便感兴趣的人去验证一下

网友R:
PWM呼吸灯还是不要搞这么复杂比较好,就++也行的

网友S:
楼主用的MCU是啥啊?还能用arduino?

网友T:
挺喜欢用脚本生成代码的感觉,楼主能分享一下如何操作的吗

网友U:
用脚本写代码就是好,快还稳得很

网友V:
说真的,没咋看懂咋做的伽玛校正,但是感觉很炫酷

网友W:
感觉挺不错,支持楼主,如果能分享一下工程代码就更好了

网友X:
写的很全面,讲的也很细致,支持,期待脚本编写和使用的教程

网友Y:
太不错了,羡慕会用脚本和会写脚本的工程师大佬

网友Z:
楼主很强,这效率瞬间提高了不少

楼主:
我也是从网上找的。

网友AA:
这是第一次听说矫正代码。

网友AB:
怪不得亮度有问题呢。

网友AC:
这个是怎么对应上数据呢

网友AD:
所有的LED都这样吗

网友AE:
原来还有伽马校正呢

网友AF:
PWM是怎么矫正的

网友AG:
好吧,都是按照这个pwm控制的。

网友AH:
伽马校正首次听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