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手里有块STM32F103开发板不能下程序了,求助

楼主(2020-07-18):
如下图:Jlink JTAG模式提示一个不能识别的JTAG设备,SW模式识别没问题,下载不了程序,提示如图3-4;更换STlink识别如图5,也是下载不了。求助

keil下面还有提示RDDI-DAP error

网友A:
在Keil里可以下载吗

楼主:
不行,现在就是下载不了程序。昨天是仿真异常,偶尔能连上,今天彻底不行了

网友B:
之前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,是程序中把JTag管脚配置用做普通IO导致的。
记得当时手动把Reset脚接地,然后在IAR里面连接ST-linkV2,开始下载程序,然后松开Reset脚可以进入flash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之前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,是程序中把JTag管脚配置用做普通IO导致的。
记得当时手动把Reset脚接地,然后在 ...

我试试

刚试了试,不成,还是一样的问题

楼主:
这会儿莫名其妙的好了,,,

网友C:
好了,就行,恭喜楼主,不用破费了。

网友D:
sw管脚可以,jtag不行,肯定是操作io了,解锁即可,或者擦除也行。

网友E:
调试被禁了!开启就好了!

网友F:
擦除全片

网友G:
是官方的吗

网友G:
官方的板子一般问题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