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07 串口2中断不行

楼主(2018-07-29):
调试过程中突然需要在添加一个串口,所以就根据已经可以用的串口1,复制进行修改代码如下,加入串口2的初始化原本的FSMC总线直接不行,就把FSMC初始化改到在串口2之前初始化,FSMC正常,但现在串口2一点反应都没有,FSMC与串口2(PA2,PA3)会不会出现冲突问题,求知道的人指点,谢谢了!

/* Uart 2 Modbus */
static void Usart2Init(u32 Baudrate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Clk */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 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SART2, ENABLE);

        /* Gpio Cfg */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 GPIO_PinSource2,  GPIO_AF_USART2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 GPIO_PinSource3,  GPIO_AF_USART2);

        GPIO_StructInit(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//缺省值填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2 | GPIO_Pin_3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Nvic Interrupt */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2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Uart Cfg */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Baudrate;//波特率设置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      USART_Init(USART2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Enable Uart */
        USART_Cmd(USART2, ENABLE);
        USART_ClearFlag(USART2, USART_FLAG_TC);

        /* Enable Uart Int */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2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
}

GLOBAL void Usart2Send(char send_data)
{
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    USART_SendData(USART2,send_data);
}

void USART2_IRQHandler(void)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字符变量
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2, USART_IT_RXNE) != RESET)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发生接收中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(USART2,   USART_IT_RXNE);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MbsRtuRxdISR(1,USART_ReceiveData(USART2)&0xFF);               //modbus接收解析函数
        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