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DCDC恒压源电感发热问题

楼主(2020-07-18):
再次请教各位大佬,刚设计的一个DCDC降压型可调恒压源,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,相同的电路同一批次PCB板,器件参数一样,焊了6个板,所有输出电压都能正常,但是无负载情况下有3个板子的电感温度会逐渐升高,,温度升高过程层中电压还是正常输出的,用示波器测了上下管的栅极波形发现确实存在差异,试过换电感,换DCDC芯片和在电感前加RC电路都没有效果,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原理图按下图设计,正常的板子上下管栅极波形:

电感发热的板子上下管栅极波形:

另外在低压状态的时候两个板子波形完全一样

升高到一定电压波形就开始出现差异了

网友:
查看有温升的板子工作电流是不是比无温升的大,给我的感觉是你PCB有短路造成的。输出和IC那一块的各条线路查查,不是短路就是有线连接错误导致。慢慢找

楼主:
暂时找到原因了,交换两个板子IC后现象随IC的,之前换IC是直接换上没用过的没想到有问题,x宝买的便宜货还是有点风险。

网友A(2022-12-03):
可能是IC芯片。或者是阻容之类的虚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