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15] AT32F415系列替换STM32F103、072又一选择

楼主(2020-07-18):
作为AT32代理商,对AT32F415是越来越爱,不断有客户成功用AT32F415CBT7替换STM32F103CB、STM32F072CB、GD32F350CB,不断证明雅特力的AT32F415是颗好IC。M4的性能,低于ST、新唐等品牌M0系列的价格,怎么会有人不爱呢?

为了方便大家开发和使用AT32F415,特奉上AT32F415入手指南、数据手册、迁移资料,欢迎大家交流。

AT32F415_入门使用指南_V1.00

雅特力AT32F415数据手册_V1.01

AT32F413 to AT32F415移植指南_V1.0.0.pdf

AT32F413 to AT32F415移植指南_V1.0.0

迁移手册_SXX32F0xx&GX32F3x0_to_AT32F415_V1.0

有没有完整寄存器的手册,找到一个有寄存器介绍的手册,但没有SysTick寄存器的介绍,请分享。

网友:
作为AT32代理商,415确实用户很多,价格相对403A等便宜些,USB OTG也有,150MHz的主频对很多应用也够用,关键是性价比太突出了

网友A:
谢谢分享【AT32F415系列替换】

楼主(2020-09-16):
引用 网友B:
作为ATM32代理商,写错了多了个M^_^
415确实用户很多,价格相对403A等便宜些,USB OTG也有,150MHz的主频对 ...

谢谢提醒,已经修改。

楼主:
AT32F415CBT7性价比太突出!太突出!太突出!资源秒杀STM32F103CB、STM32F072………………

不光是资源和速度的问题,更关键的可靠性,批量多批次一致性能不能秒杀??

网友C:
希望稳定性可靠性批量一致性也能PK ST和nuvoton等品牌,我相信很多客户之所以不敢用国内MCU大多是出于这个顾虑.没有经过长期的市场考验的话,怕踩坑啊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希望稳定性可靠性批量一致性也能PK ST和nuvoton等品牌,我相信很多客户之所以不敢用国内MCU大多是出于这个顾 ...

这点不用担心,官方保证至少供货10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希望稳定性可靠性批量一致性也能PK ST和nuvoton等品牌,我相信很多客户之所以不敢用国内MCU大多是出于这个顾 ...

稳定性,可靠性是能PK ST的,我们的第一款403出来,在ESD方面的表现就大大优于ST,客户用ST的板子过静电比较难弄,用我们AT32F403画板子对硬件没那么多要求,静电随便过,所以请对AT32有信心的。除了刚出来的AT32F421系列还没有大货投向市场,其他403\403A\413\415\407都已经接受市场验证了。

网友E(2020-10-18):
072有DAC,415没有

网友F:
这么看性价比是真的蛮高的 可以考虑整一个个人测试一下 有什么方便的个人购买渠道吗

网友G:
是PIN对PIN替换STM32F103CB吗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是PIN对PIN替换STM32F103CB吗?

可以选择AT32F403ACBT7 或AT32F413CBT7  是软硬件兼容ST103CB型号的。

网友I(2021-02-24):
有没有完整寄存器的手册,找到一个有寄存器介绍的手册,但没有SysTick寄存器的介绍,请分享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I:
有没有完整寄存器的手册,找到一个有寄存器介绍的手册,但没有SysTick寄存器的介绍,请分享。 ...

AT32F415

AT32F415系列各外设(Peripheral)完整说明与各寄存器(Register)定义说明.pdf

谢谢,我手上的也跟这一份是一样的,没有SysTick寄存器的说明,我在写程序时发现SysTick的配置跟实际运行的结果对不上,应该是时钟频率,配置的是用系统时钟,但实际上运行时是系统时钟的8分频。

网友J:
哪个型号能替换ST32F103R8T6

网友H:
引用 网友J:
哪个型号能替换ST32F103R8T6

at413r8t7

网友K:
有货的吗?

网友L:
这些编写型号的最好只改前缀,要不然要对标ST的市场对工程师选型来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

网友M:
为什么PA10不能兼容5V电平呢?USART1_RX直接接入5V的IO很常见。

网友J:
有货啊,价格翻几倍货源不断。哎,伤不起啊

网友N(2023-03-06):
可以替换GDF303,我换了,但是有一点,我用来刷新LED屏的,GD32跑在120M,F415跑在128M,刷屏中断里面的代码,GD32上面32us,在F415上面需要62us,因为F415的flash和STM32一样,需要插入等待周期,目前影响不大,但是拿来替换的话,需要确定好这点时间增加不会影响设备正常工作

网友O:
果真这样那最好了,保证性价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