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这个PWM的库函数是不是频率不是实际频率

楼主(2020-07-18):
/*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47401]@brief[/url] This function config PWM generator
* @param[in] u8ChannelNum PWM channel number. Valid values are between 0~5
* @param[in] u8OPMode PWM run mode select from Independent, Complementary or Synchronized mode.
* @param[in] u8PwmType select Edge-Aligned Type or Center-Aligned Type
* @param[in] u32PWM0Frequency Target generator frequency, note the actually PWM period is 16bit value. from 0x0000 ~ 0xFFFF
* @param[in] u16DutyCycle Target generator duty cycle percentage. Valid range are between 0 ~ 100. 10 means 10%, 20 means 20%...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66161]@return[/url] none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536309]@NOTE[/url]  none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389923]@example[/url]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0,Independent,EdgeAligned,0x6FF,10);
  */
void PWM0_ConfigOutputChannel(unsigned char u8PWM0ChannelNum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u8PWM0OPMod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u8PWM0PwmTyp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long u32PWM0Frequency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u16PWM0DutyCycle)
{
  SFRS = 0x01;
  switch (u8PWM0OPMode)
  {
      case Independent:    PWM0CON1&=0x3F;break;
      case Complementary:  PWM0CON1&=0x3F;PWM0CON1|=0x40;break;
      case Synchronous:    PWM0CON1&=0x3F;PWM0CON1|=0x80;break;
  }
  switch (u8PWM0PwmType)
  {
      case EdgeAligned:    PWM0CON1&=0xEF;break;
      case CenterAligned:  PWM0CON1|=0x10;break;
  }
  switch (u8PWM0ChannelNum)
  {
      case 0:  PWM0C1H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>>8;PWM0C0L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;break;
      case 1:  PWM0C1H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>>8;PWM0C1L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;break;
      case 2:  PWM0C2H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>>8;PWM0C2L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;break;
      case 3:  PWM0C3H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>>8;PWM0C3L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;break;
      case 4:  PWM0C4H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>>8;PWM0C4L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;break;
      case 5:  PWM0C5H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>>8;PWM0C5L=(u32PWM0Frequency*u16PWM0DutyCycle/100);break;
  }
  PWM0PH = u32PWM0Frequency>>8;
  PWM0PL = u32PWM0Frequency;
}
大家看看这个例子,一共五个参数,第四个是PWM频率,而函数内,直接把这个频率值付给了PWM0PH和PWM0PL,这个值
应该就是分母上这个值吧,这个值可不是频率吧,是一个PWM周期对应的PWM时钟数-1啊。

网友:
是啊,你理解的很对。

网友A:
这么看,真不是,太坑了。

网友A:
其实完全可以修改一下库函数的,前面设置PWM时钟的时候,只需要选择时钟源就行了,后面读出来,然后自动配置成合适的周期。。

网友B:
楼主理解的对,要自己计算。

网友C:
嗯,好,记住了。

网友D:
没有ARM内核的那个库函数写的好,不过那个消耗资源,这个51的,没法按那种,那个是要程序里面自己搜索最佳参数,配置频率的。

网友E:
自己计算啊,要不要自己编程,算一下,最优配置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