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和三极管频繁击穿烧毁

楼主(2020-07-18):
  如上图所示,该电路用APM4953驱动直流电机,电机正常工作时电流100~200ma,堵转时越500ma。该电路跑一段时间后经常出现
mos管被击穿的现象,G极、S极和D极均短路,且三极管Q14的C、B极被击穿,B极直接24V.有一块电路板甚至出现APM4953的第2脚直接烧毁的情况。
本人24V电源用的是7A的直流稳压源,用示波器看了下平时工作时24V挺稳定的,波纹很小。想不通为何会频繁烧毁MOS管和三级管。

楼主:
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佬给指点下,感激不尽

网友A:
4953会不会拿到假货了

我也有怀疑这个原因。之前做的电路板用的4953不是这个牌子的,做了10片板子测试了很久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这次换了新的牌子就出现了这个问题。但是有一点想不通就是为什么三极管也跟着坏了,C极和B极直接短路了。

网友:
才200毫安就坏掉,一声叹息!

网友:
当Q14导通,
APM4953的GS脚的电压有24V,

该数值太大了,不坏才怪。

网友B:
一般的MOS的GS脚的电压不超过20V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的MOS的GS脚的电压不超过20V

我看有些牌子的APM4953的规格书写的是Vgs极限是±25V,而有些牌子是±20V.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另外SS8050极限Vcb是25V。上述电路中Vcb为24V,已接近极限电压。有没有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导致8050的C、B极击穿?

网友C:
MOS管VGS控制在15V以下,故障是MOS管首先完蛋,导致三极管短路电流增大到放大状态,三极管激烈电流发热烧毁

麻烦看下13楼的电路,我改成这样可行吗?当Q14导通后G极电压是12V,Vgs=12V。

网友C:
追加,这种电路最好不要用P管电路,最好用N管电路

网友D:
PMOS的栅极电压24V太大了,一般NPN输出串联一个电阻,2个电阻分压,一般栅极电压10-15V足够了,如果24V不稳定,可以考虑加一个18V稳压二极管限压。

网友D:
NPN串联电阻限流,还可以防止NPN意外损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追加,这种电路最好不要用P管电路,最好用N管电路

为何最好用NMOS控制?

楼主:
我把电路改成这种可行吗?当Q14导通时MOS管的G极电压为12V,这样MOS管导通时Vgs是12V。@gx_huang,@一事无成就是我

这个电路是对的,对应的mos管为PMOS
ysf
Q14不导通时,G1G2那不是24V了,不能光考虑导通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的MOS的GS脚的电压不超过20V

麻烦看下13楼的电路,我改成这样可行吗?当Q14导通后G极电压是12V,Vgs=12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MOS的栅极电压24V太大了,一般NPN输出串联一个电阻,2个电阻分压,一般栅极电压10-15V足够了,如果24V不稳 ...

麻烦看下13楼的电路,我改成这样可行吗?当Q14导通后G极电压是12V,Vgs=12V。

可以,不就串联一个电阻而已,电阻分压减少栅极电压,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

网友E:
这样3极管不能出低电平了,在Q14的C脚接电阻到地

网友E:
上拉电阻用小于1K,减小延时,避免上下MOS管同时导通烧管,再加上自烣复保险电阻.MOS工作在安全参数內.

他是2个封装在一起的PMOS并联,不是半桥驱动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为何最好用NMOS控制?

因为一旦负载短路,MOS处于放大状态,但是电流又达不到保护下限,一个结果,死翘翘。

你的分析真的一事无成

网友:
如果GS脚的电压是12V,该数值还是偏大了一点。
5V- 10V就足够了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把电路改成这种可行吗?当Q14导通时MOS管的G极电压为12V,这样MOS管导通时Vgs是12V。@gx_huang,@一事无 ...

注意控制Vgs

@123654789 :谢谢你指出的问题。对于简单的应用,上电时保证三极管导通,电机就不会转。这里给出的都是局部的图,推荐一个方法,如果控制上电顺序,电机也未必转。不同的系统,设计思路会完全不同,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会多种多样。
一通电,MOS是导通的状态 , 如果把这种电路用在动车组上,死人的数目就不止39人了。

网友:
一通电,MOS是导通的状态 ,
如果把这种电路用在动车组上,死人的数目就不止39人了。

网友G:
不宜太过分地盲目看待元器件们的参数与极限值!标称的值与实际的值往往都会有较大的差距。标称值只是判别合格与否的界限。以极限值为例,出厂的合格产品应会远优于此值,因此客户只要设计合理并严格遵循降额使用的选材原则,故障率一般是不会太高的。

网友H:
GS用12V,会有惊喜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GS用12V,会有惊喜

什么惊喜?请指教。我看APM4953的规格书,Vsg的极限电压是±20V,有的品牌达到了±25V。GS用12V的话应该没问题吧,余量很大了。

网友I:
仅供参考

网友J:
用电机驱动芯片吧,比如AT8870(DRV8870),MP6515等。

网友K:
楼主为什么喜欢追求高Vgs?
手册里面这几个图看看嘛。为了开通电阻小点?

网友L:
你接的电机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,加个二极管试试

网友M(2021-05-18):
呵呵
也不计算一下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