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干货] T叔,求助关于气体配比相关的资料吗

楼主(2020-07-18):
如题:T叔,求助关于气体配比相关的资料吗?

楼主:
T叔,还有气体配体相关的国标和行标类的资料吗?求推荐

tyw
@15625004279 :pvc硬管,硅胶管就行了.
@tyw :VOC,SO2,NO2,O2,CO这几种
tyw
@15625004279 :什么气体?只有氟,氯,溴气才有材质要求.
@tyw :打算做一个气体稀释仪,想了解下关于流量计,减压阀的选择标准及在面对不同的气体时,气管的材质要如何选择。基本就这些。如果有关于气体分析的资料也可以,就是对气体各种沸点,吸附性等介绍就行
tyw
你把范围缩小点才好找哦.哈哈,具体在做什么东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T叔,还有气体配体相关的国标和行标类的资料吗?求推荐

楼主:
感谢T叔,我先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