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桥电机驱动电路分析与设计

楼主(2020-07-18):
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如图所示,按H桥电路的驱动逻辑,(Q2、Q7)、(Q5、Q8)分组导通实现直流电机的正反转;当Q2、Q5(或Q7、Q8)导通时实现电机的制动。问题如下:1、当电机处于制动状态时,图中各开关管状态如何分析(导通或截止)?
2、图中开关管Q9作用是什么?
3、若要设计此类型的驱动电路,譬如图中左侧部分,Q1、Q6、Q2、Q8各开关管如何逐级确定其相应的电阻参数?

电机驱动电路

电机驱动电路

网友A(点评):
Q9反向用,H桥要求左右输入信号反向.

网友B:
1、当电机处于制动状态时,图中各开关管状态如何分析(导通或截止)?
     你前面不都说了,交叉管导通,实现能量回回馈到母线,但是因为有电阻,消耗不小

2、图中开关管Q9作用是什么?
     设计原电路的人可能是为了实现半桥驱动的互锁

3、若要设计此类型的驱动电路,譬如图中左侧部分,Q1、Q6、Q2、Q8各开关管如何逐级确定其相应的电阻参数?
     保证可靠的开通,保证电阻功率够

网友C:
Q9的作用是当P24输入高电平时,Q9导通,不管P25是高还是低电平,都保证了Q3截止状态。目的是防止H桥四管同时导通的可能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