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资料] 一个串口调试工具,好用的不像实力派

楼主(2020-07-18):
我开发一个串口调试工具,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

支持的特性:
1、多串口同时调试,互不影响
2、接收/发送 ASCII/HEX模式

3、接收帧/字节数据统计
4、接收数据标签显示,帧序号/长度/时间戳
5、暂停/恢复接收
6、清空接收
7、周期发送数据

特色功能

1、图表暂支持接收帧响应时间
2、接收数据自动**功能,不会丢失任何接收数据。后面考虑加入云同步功能
3、发送数据**功能,方便使用
4、工具箱中包含了常用的功能
5、自带常用USB串口驱动

下载体验地址: http://shooterbj.com/tmp/Stduart-installer-win-x64.exe

链接已经挂掉了。

楼主:
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改进意见

网友A:
很好!但试了下和UartAssist-V433.exe比,差了好多

楼主:
您是指功能不够丰富?

楼主:
很中肯的意见

网友B:
什么语言?什么IDE开发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语言?什么IDE开发的?

使用QT C++开发

网友B:
可以的,我的Qt学的还可以,没你做的串口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,我的Qt学的还可以,没你做的串口牛

已经更新了两个版本,解决了一些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些CRC,校验自动填充,list表记录没有
还有软件里面的功能项目来回打开关闭几下就挂了, 一直串口打不 ...

已经更新了两个版本,解决了一些问题

网友C(2021-11-09):
有没有绘制实时曲线图的功能?

网友D:
楼主的链接已经挂掉了,已经无法下载了,比较遗憾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绘制实时曲线图的功能?

这个功能还有点用 ,有时候串口 接受 AD采集过来的数据  ,如果串口工具能实时显示接过来的数据并且显示出波形,大致判断数据是否正确 ,比导入到EXCEL里面看 要方便 不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功能还有点用 ,有时候串口 接受 AD采集过来的数据  ,如果串口工具能实时显示接过来的数据并且显示 ...

特别是调PID的时候,需要看变化曲线,有了实时曲线图的功能,看起来非常的直观,不过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串口工具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特别是调PID的时候,需要看变化曲线,有了实时曲线图的功能,看起来非常的直观,不过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串 ...

你这个显示波形的串口工具名是什么,我也在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个显示波形的串口工具名是什么,我也在找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176874-1-1.html,在这里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