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 做IAP检查栈顶指针是否合法 遇到栈顶=0x20020000

楼主(2018-07-29):
if (((*(volatile u32*)ApplicationAddress) & 0x2FFE0000 ) == 0x20000000)分析:
ApplicationAddress存放的是用户程序Flash的首地址,(*(volatile u32*)ApplicationAddress)的意思是取用户程序首地址里面的数据,这个数据就是用户代码的堆栈地址,堆栈地址指向RAM,而RAM的起始地址是0x20000000,因此上面的判断语句执行:判断用户代码的堆栈地址是否落在:0x20000000~0x2001ffff区间中,这个区间的大小为128K,笔者查阅STM32各型号的RAM大小,目前RAM最大的容量可以做到192K+4K,时钟频率为168MHZ。一般情况下,我们使用的芯片较多的落在<128K RAM的区间,因此上面的判断语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
但是我编译完了以后发现我的栈顶地址是0x20020000(在map文件中查到的),并且在做IAP测试的时候debug也看到就是 0x20020000,我用的128K的sram,所以这个if (((*(volatile u32*)ApplicationAddress) & 0x2FFE0000 ) == 0x20000000)就判断不通过,我把这个if去掉后,app程序可以正常跑起来,谁知道为什么栈顶是0x2002000呢?有点不理解

网友A(2021-09-03):
请教一下楼主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是不是必须要用0x2FFE0000这个值

网友B:
看看icf文件或sct文件,看看放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