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帮帮忙!!!STM32F301 I2S求助!!!

楼主(2018-07-29):
年前用STM32F301C8T6的I2S一直有问题,现在还是存在问题,准备要问ST的FAE了,我的I2S初始我认为是没问题的,48K/24BIT,设置为MCLK输出,I2S_Mode_MasterRx模式,接收ADC芯片输出数据(I2S接口),现在配置之后,通过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测试MCLK正常,256fs。LRCK有约为48K的波形(STM32F301本身有误差),SCLK也正常。ADC芯片的数据输出脚也量到有信号(不是0),但是我I2S中断接收后的数据一直为0,不知道什么原因,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!(用DMA接收也一直为0,真心怀疑是不是芯片的问题了)把代码都贴出来如下:
void I2S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I2S_InitTypeDef  I2S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/* Enable SPI APB clocks */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SPI2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CC_I2SCLKConfig(RCC_I2S2CLKSource_SYSCLK);
        /* Enable GPIO clocks */
    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GPIOA | RCC_AHBPeriph_GPIOB, ENABLE);

        /* SPI Pins configuration */
        /* Configure SPI2 pins: PB12-WS(LRCK),PB13-CK(SCLK),PB15-DOUT, PA8-MCK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上拉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I2S_CK_PIN|I2S_DOUT_PIN|I2S_WS_PIN;
  GPIO_Init(I2S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I2S_MCK_PIN;
        GPIO_Init(I2S_MCK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Connect pin to Peripheral */
  GPIO_PinAFConfig(I2S_GPIO_PORT, I2S_CK_SOURCE, I2S_GPIO_AF);//I2S_GPIO_AF = GPIO_AF_5
  GPIO_PinAFConfig(I2S_GPIO_PORT, I2S_DOUT_SOURCE, I2S_GPIO_AF);
  GPIO_PinAFConfig(I2S_GPIO_PORT, I2S_WS_SOURCE, I2S_GPIO_AF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I2S_MCK_GPIO_PORT, I2S_MCK_SOURCE, I2S_GPIO_AF);

        /* I2S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*/
        I2S_InitStructure.I2S_AudioFreq = I2S_AudioFreq_48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2S_AudioFreq_48k;
  I2S_InitStructure.I2S_Standard = I2S_Standard_Phillips;                 // I2S_Standard_Phillips;
  I2S_InitStructure.I2S_DataFormat = I2S_DataFormat_24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I2S_InitStructure.I2S_CPOL = I2S_CPOL_Low;
        I2S_InitStructure.I2S_Mode = I2S_Mode_MasterRx;   //只有设置主机模式才有MCLK输出
  I2S_InitStructure.I2S_MCLKOutput = I2S_MCLKOutput_Enable;         // I2S_MCLKOutput_Enable;
  I2S_Init(SPI2, &I2S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SPI2 IRQ Channel configuration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SPI_IRQn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Enable the I2S2 RXNE interrupt */
  SPI_I2S_ITConfig(SPI2, SPI_I2S_IT_RXNE, ENABLE);
        /* Enable the I2S2*/
  I2S_Cmd(SPI, ENABLE);
}

void SPI2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int32_t spitmpreg = 0x00, i2stmpreg = 0x00;
        u16 temp0;
        u16  temp1;

        spitmpreg = SPI2->SR;
        if ((spitmpreg&0x01)==0x01)
  {
                I2S2_Buffer_Rx[0] =  SPI2->DR;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读出来一直为0,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//I2S2_Buffer_Rx[0] = SPI_I2S_ReceiveData16(SPI2);
                if((spitmpreg&0x04)==0x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是否是左声道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tore the I2S2 received data in the relative data table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ToFifoBuf[RxIdx++] = (u8)(I2S2_Buffer_Rx[0]>>8);                //把左声道24BIT数据分四个字节放到SaveToFifoBuf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ToFifoBuf[RxIdx++] = (u8)(I2S2_Buffer_Rx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xIdx==LENTHID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Id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In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}

}

网友A(2020-08-12):
您好!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,想问一下,SPI_I2S_ReceiveData16(SPI2)每次只能接收16位的数据,接收24位数据需要调用两次吗?如果需要,读取两次后得到32位数据,要如何将24位数据扩展为32位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