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TM32端口复用的问题!

楼主(2018-07-29):
请教各位BOSS:
端口复用是否可以这样理解,每组端口(ABCD......)都有各自的端口复用寄存器,每个寄存器按4位分组代表着相应端口的各个位(bit0it1it2......)的复用模式(AF0AF1......),那么问题来了?
根据数据手册上的复用表,假设串口1复用到PA9、PA10上,PB6、PB7也设置成复用串口1,是不是就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串口1在管脚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