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要加上下拉电阻么

楼主(2020-07-18):
现在有100MHZ的信号  需要74VHC164分频   那么信号要加上下拉电阻么?

网友A:
我印象中是需要个电阻的

网友B:
IO口应该能够驱动了的。

网友C:
100MHz,这个芯片的工作频率是多少,不是下拉电阻,是匹配电阻

网友D:
看前端信号的布线距离是多少,有5cm以上就应该考虑匹配电阻。。

网友E:
仿真什么?用什么仿真?没有概念,瞎仿真是不行的。

网友F:
这个不用加电阻的。
你这个用的什么信号?

网友G:
电阻匹配是很重要的

网友H:
这个根据信号传递的距离远近的适当添加的。。

网友I:
一般情况下,芯片内的上下拉电阻的就可以满足了。

网友J:
一般的不用加都是可以的,IO扣内部有上下拉电阻的。

网友K:
这个根据实际的设计需要的。

网友L:
提高输出管脚的带载能力。

网友M:
上拉电阻可以是3.3k、4.7k、5.1k、10k都可以。。

网友N:
为什么是下拉电阻呢?这个跟不上速度吧 ?!

网友O:
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?

网友P:
没有使用过,不知道怎么样...

网友Q:
74VHC164的是什么IO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