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三个while函数

楼主(2020-07-18):
void MOV_char(uchar Direction,uchar Place)
{
   while(Place>=0)
     {
   WRITE_CMD(Direction);
   delay(520);
   Place--;
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while(sansuo>=0)
      {
    WRITE_CMD(0x0b);
    delay(1000);
    WRITE_CMD(0x0f);
    delay(1000);
    sansuo--;
    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while(1)
      {
    MOV_char(0x18,32);
       delay(10);
    WRITE_CMD(0x02);
    delay(520);
   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以上三个while函数,第三个可以正常执行,但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我把子while后面括号内的内容改成Place>0和sansuo>0  ,就是把原来的>=改成>  程序就可以执行了。不然的话程序就会在while里面跳不出来。

网友A:
whiler满足条件不是逻辑真吗?

网友B:
我也是这么想的,搞不懂。

网友C:
palce >=0,

请举例说明,PLACE的值 是多少时,他才<0 ?

网友D:
显然,PALCE最小值是0(0-1=255而不是-1),因此,PALCE>=0恒成立。

网友E:
可以尝试在微机上运行,把PLACE定义为有符号。程序也许可以正常运行。。

网友F:
unsigned char 是无符号型:0-255, ">=0" 是一个恒成立的逻辑。。

网友G:
可以定义char型:-127-127,就可以了。

网友H:
char是不是-128-127还要看编译器的。

网友I:
楼主你这犯的是很低级的错误了吧

网友J:
前面加个L D C 平滑下,然后后面再做保护,另外,LZ的电路是不能用的,因为保护三极管基极没有泄放电阻。

网友K:
不知道叫做泄放电阻对不对。就是在三极管的BE结并一个电阻。在正常工作的时候,容易误动作。

网友L:
void MOV_char(uchar Direction,uchar Place)...已经说明了是uchar.

网友M:
无符号类型,自减到0后会自动跳转到255.恒大于0,自然恒循环。

网友N:
赞同楼主的解释,==0的话恒成立,当然会出不来的

网友O:
中断函数的判断条件是什么
是不是循环有问题?

网友P:
变量怎么定义的 ?
这样执行的效率高吗?

网友Q:
就是看你的函数执行结果了。
Place可能在0停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