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 IO口复用说明

楼主(2018-07-30):
开启复用后,管脚默认功能,不是上电默认。如果我要使用USART1,在F4中那我该是开启PA9和PA10的AF功能:
GPIO_PinAFConfig(GPIOA, GPIO_PinSource9, GPIO_AF_USART1);
GPIO_PinAFConfig(GPIOA, GPIO_PinSource10, GPIO_AF_USART1);

但是使用PB6和PB7也可以,也是直接:
GPIO_PinAFConfig(GPIOA,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USART1);
GPIO_PinAFConfig(GPIOA, GPIO_PinSource7, GPIO_AF_USART1);

而在STM32F1XXX系列中,需要执行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USART1);来重映射,也即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寄存器AFIO_MAPR来设定重映射服用功能,
而在STM32F4XXX系列中,仔细看了参考手册,在GPIOx_AFRL与GPIOx_AFRH寄存器根据数据手册表格选择AF0-AF15其中的一个功能,没有类似F1系列的重映射寄存器,也就是说,F4系列就不存在重映射的说法,也即不存在默认的AF功能,只要开启AF,就要只能选择AF功能中的一个。

在F4IO引脚也不是自由映射的,前提是该引脚必须具备相应的功能。F4的数据手册有:比如搜索串口2的接受引脚: USART2_RX可以了解PA3和PD6是具有这个功能。
所以通过函数:
GPIO_PinAFConfig(GPIOA,GPIO_PinSource3,GPIO_AF_USART2);//就是PA3
GPIO_PinAFConfig(GPIOD,GPIO_PinSource6,GPIO_AF_USART2);//就是PD6

F4和F1不同的,F4直接通过一个复用选择器来选择。但是引脚只能选择特定的功能(默认+重映射的概念)。

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指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