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07 ADC 非DMA 模式,采样不稳定

楼主(2018-07-30):
STM32F407 ADC 采样,AD值跳动大于 50个字
配置如下:
void ADC1_Config(void)
{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ADC_InitTypeDef  ADC_InitStructure;

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 ENABLE);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, ENABLE);

//初始化GPIOA的Pin_0为模拟量输入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 ;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ADC_DeInit();

ADC_InitStructure.ADC_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_12b;       //精度为12位
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DISABLE;          //扫描转换模式失能,单通道不用
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//ENABLE;        //连续转换不使能
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; //不用外部触发,软件触发转换
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;
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       //数据右对齐,低字节对齐
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onversion = 1;            //规定了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
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0, 1, ADC_SampleTime_3Cycles);//ADC,通道,1转换,所选通道的采样周期

ADC_Cmd(ADC1, ENABLE);     //使能
//  ADC_SoftwareStartConv(ADC1);     //软件启动转换
}
unsigned short GetADCValue(void)  //读AD结果
{ ADC_SoftwareStartConv(ADC1);     //软件启动转换
while(ADC_GetFlagStatus(ADC1,ADC_FLAG_EOC) == RESET);
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(ADC1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