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,测试nA级微电流阶跃时间

楼主(2020-07-19):
因为项目要求,我们需要测试大概10nA阶跃到100nA或者是10nA到0A,但是由于这个电流太小,所以噪声干扰就非常大,占测试电流的10%-30%,导致无法直接通过示波器观察,所以我们就用图片的方法测试,只要两个光耦的动作时间差在微秒级别,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同时响应的,通过开关来测试从10nA到0A的越变时间,经过测试,光耦的响应时间满足要求,但是漏电流,因为不稳定的原因,第一天的测试时,漏电流是0.3nA左右,第二天则是0.5-0.6左右,负责人认为这个不稳定,无法满足要求。现在想请问一下,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,另外的方法或者更换元器件都可以,麻烦各位了

网友A:
漏电流随温度变化蛮大的
看看公式就知道了

网友B:
用运放呀,电流环模式

网友C:
测量变化用交流耦合,变交流跨阻放大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