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请教下这个电源防反接电路的设计

楼主(2020-07-19):
   极性反接保护将保护用场效应管与被保护电路串联联接。保护用场效应管为PMOS场效应管或NMOS场效应管。若为PMOS,其栅极和源极分别联接被保护电路的接地端和电源端,其漏极联接被保护电路中PMOS元件的衬底。若是NMOS,其栅极和源极分别联接被保护电路的电源端和接地端,其漏极联接被保护电路中NMOS元件的衬底。一旦被保护电路的电源极性反接,保护用场效应管会构成断路,防止电流焚毁电路中的场效应管元件,保护整体电路。
N沟道MOS管经过S管脚和D管脚串接于电源和负载之间,电阻R1为MOS管供应电压偏置,运用MOS管的开关特性控制电路的导通和断开,然后防止电源反接给负载带来损坏。正接时分,R1供应VGS电压,MOS丰满导通。反接的时分MOS不能导通,所以起到防反接作用。

VZ1为稳压管防止栅源电压过高击穿mos管。
NMOS管接在电源的负极,栅极高电平导通。
PMOS管接在电源的正极,栅极低电平导通。

一般来说MOS管  Vgs的击穿电压 在10~20V左右  ,按照Vgs最大20V
问题1: 输入电压24V时   ,为了防反接 ,同时为了防止栅极被击穿,  引入R1和R2 分压栅级 Vgs的电压,R1和R2 选择阻值为多少能使空载的功耗最小,又能起到防反接的功能?
问题2 C1和R3 起了什么作用?

网友A:
1 因为没有给出开关管的数据,所以无解
2 无用

网友B:
1.接了稳压二极管,最小电流就是维持稳压二极管最小工作电流的分压。R1max=(24-VZ)/Rvz
2.rc吸收DC关断 负载的浪涌 如果接电感性负载作用明显

楼主:
设定输入24V,
Vgs击穿电压为10V
R1 越大 MOS管 导通时间越长  MOS管 工作在放大区的时间就越长 发热多,但是针对电源防反接 应该影响不大 ,但是也应该尽量小,
增加R2 ,MOS导通后会使R1的电压增大,不能超过Vgs , 但是减小R2 会使空载功耗加大,感觉很矛盾

网友C:
R2、C2取消了就得了

网友D:
1、电阻可以从几K到几百K甚至1M级别都可以,无非开关速度快慢而已。如果输入电压恒定,稳压二极管可以省去。
2、串联的RC,可以不要,也可以输入输出加滤波小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