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关于G431 DSP库使用问题

楼主:
大家好,
因为要使用G431 DSP功能,需要在工程中将DSP库添加进来。我按照网上的方法(http://home.**/my/space-uid-53362-blogid-255017.html
https://blog.csdn.net/yuleitao/article/details/105621492)在MDK里面进行了如下图几个主要配置,但是编译的时候仍然报了很多的错误,大家有遇到过么?

楼主(2020-07-19):
这个arm_math.h是无法修改的,这个是官方文件,编译怎么会有这么多错误呢?

楼主:
又拿M3内核的F103试了一下,没问题。
再用M4内核的F407试了一下,和G431一样的问题,
大家都没用过M4内核的DSP库么?

网友A:
你是不是少了包含文件?或者没打开相应的宏?

基于M4的DSP库之前偶尔也用,没有啥问题。

下面例程就是基于MDK加M4内核的。你可以参考下。

基于STM32的FFT运算示例及应用提醒

网友B:
G系列的板子还没玩过呢。羡慕。

网友C:
香水版主分享的那个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少了包含文件?后没打开相应的宏?

基于M4的DSP库之前偶尔也用没有啥问题。

感谢版主的回答,问题已经解决,是没有把arm_math.h文件放在INC文件夹中,所以软件找头文件的时候没找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G系列的板子还没玩过呢。羡慕。

100块一个,可以入手个玩玩,自带STLINKV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