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ML51的内部校正VBG跟手册写的矛盾啊

楼主(2020-07-19):
手册写的1.22啊
而跑了个程序测量,输出是
ADC_BG_Result = 0xFFF
VDD_Voltage = 8.101978e-01
Bandgap_Voltage = 8.100000e-01
这个意思大概就是VBG=0.81V
而这个VDD怎么也只有大概0.81V,,,这是无法想象的。是不是错了,或者我理解错了
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大神解决了吗?

楼主:
ADC_BG_Result = 0xFFF
vbg = 0x438
VDD_Voltage = 8.101978e-01
Bandgap_Voltage = 8.100000e-01
我又对原始的vbg值读取了除了,3.072对应的vbg=0x438
而当前的VBG=0xFFF
说明12位的,根据计算,对应的内部VBG=
0.8101978021

而,如果当前开发板的VDD如果大于3.072,则测量的值应该是小于0x438,

而如果开发板的VDD不大于内部VBG则测量结果总是满值,,,坑不坑。

楼主:
接下来我将看看开发板说明的图纸,看看VDD到底是多少V。。

楼主:
无法理解了,为何测的VBG,VTEMP,LDO都是4095,都是满量程,无法理解,有高人给的解释吗

网友A:
没试过。。。楼主试试一半的VDD是多少

网友A:
手册上显示的是接的3.3V,搞不明白了,。。。

网友B:
我也没搞明白,理论上不该如此啊。

网友B:
这明显是VBG搭到VCC上的效果。

网友C:
说的似乎有道理。

网友D:
是啊,一个手册上写了两种,一个0.81,一个1.22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ttps://github.com/OpenNuvoton/ML51_BSP_KEIL/blob/master/SampleCode/StdDriver/ADC_Bandgap_VDD/ADC_BG ...

这个例子测出来的VDD怎么也是0.81V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ttps://github.com/OpenNuvoton/ML51_BSP_KEIL/blob/master/SampleCode/StdDriver/ADC_Bandgap_VDD/ADC_BG ...

VDD应该是3.3才对啊,怎么测的结果是0.81V,是不是芯片有问题还是咋回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ttps://github.com/OpenNuvoton/ML51_BSP_KEIL/blob/master/SampleCode/StdDriver/ADC_Bandgap_VDD/ADC_BG ...

读出来的当前VBG的测量结果是0xFFF,作为12位的ADC,满量程是不对的。

网友F:
谁知道这个问题咋回事。

楼主:
经过测试0.81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https://github.com/OpenNuvoton/ML51_BSP_KEIL/blob/master/SampleCode/StdDriver/ADC_Bandgap_VDD/ADC_BG ...

大佬,你是新唐的人 吗?
tiny-ML51的那个板子跟原理图对不上。VREF没有连接到AVCC。

网友G:
他这个Vref就是接到VDD上的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他这个Vref就是接到VDD上的啊

没有吧,哪儿都没接,忘了接了。

网友E:
檢查下自己的vref電源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檢查下自己的vref電源吧。

是的,买的官方的开发板,原理图上是显示VREF连接到了VCC的,但是实际上没有,找个导线连接后就好了。

楼主(2020-08-24):
引用 网友E:
檢查下自己的vref電源吧。

是的就算因为这个,原来开发板默认是悬空的,根手册上描述不同,手册显示Vref连接在VCC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