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
LM3488 升压电路9V转70V 工作状态探讨

楼主(2020-07-19):
用TI的LM3488设计了升压电路,从9V升为70V,电流为50mA;
1 电路检测无误后上电,出现现象是短路的现象;
2 经过一番检测,发现是管脚7 FA/SD 没有起振;
3 依据datasheet说明, 振荡频率100K~1M都可,只用一个电阻连接即可;
但是,更换了多种规格的电阻,电路均无法正常工作;无奈,只得外部连接了一时钟,100k,电路就工作正常了。

问题是,各位使用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;如果是本人电路有误,或者有赐教的,请指点一二

网友A:
看看这个振荡脚的外接器件有没有满足手册要求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振荡脚的外接器件有没有满足手册要求.
首先感谢@airwill的提醒;
1 设计时参考了WEBENCH Power Designer 电路,因为是第一次做,按照推荐表选择的bom;
2 下图是datasheet推荐的电阻与频率的;对应电阻是图中的R4;调试中也曾更换了10k~140k规格的电阻,但现象一直是一样。

对照表

对照表

网友B:
2脚 改为 手册中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