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关于低功耗唤醒,RTC唤醒和和按键中断唤醒不能同时使用

楼主(2020-07-19):
使用STOP模式。RTC闹钟的EXIT线和按键EXTI线配置分封装成两个函数。哪个最后配置就只能用哪个。在最后配置RTC的就没法用按键唤醒,不然就反过来。
按键:
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, ENABLE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 | 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
        /* 按键引脚配置 */
        //按键已经有专门的配置,这里省略

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A, GPIO_PinSource9);
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A, GPIO_PinSource11);
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A, GPIO_PinSource10);
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A, GPIO_PinSource12);

        EXTI_DeInit()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11 | EXTI_Line9 | EXTI_Line10 | EXTI_Line12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Rising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
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EXTI->EMR &= ~(1 << 11); //先关掉外部中断触发
        EXTI->IMR &= ~(1 << 11);
        EXTI->EMR &= ~(1 << 9);EXTI->EMR &= ~(1 << 10);EXTI->EMR &= ~(1 << 12);
        EXTI->IMR &= ~(1 << 9);EXTI->IMR &= ~(1 << 10);EXTI->IMR &= ~(1 << 12);

        /* NVIC配置 */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15_10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9_5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1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RTC闹钟:
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* 外部中断配置 */
        EXTI_DeInit()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17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Rising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EXTI->EMR &= ~(1 << 17); //先关掉外部中断触发
        EXTI->IMR &= ~(1 << 17)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RTCAlarm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2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来自 2楼

楼主:
还是自己解决了,此贴作为一个经验。配置里多了个 EXTI_DeInit(),如果需要在多处配置的就不要使用这个函数,否则当前的配置会失效。

网友A:
喔,那就是后面的设置把前面的壶盖了

楼主(点评):
不会覆盖的,看库函数的代码就知道,寄存器都是与或操作的,不影响原来的配置。我是因为调用了 EXTI_DeInit(),会初始化寄存器,所以之前的配置都被初始化了,只有最后一次生效

网友B:
喔,是不是可以同时设置,只是你的设置顺序覆盖了。

楼主(点评):
不是顺序问题,我是因为调用了 EXTI_DeInit(),会初始化寄存器,所以之前的配置都被初始化了,只有最后一次生效

网友C:
多谢分享,还不会呢,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