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

楼主(2020-07-19):
请教一下,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。

网友A:
continue是结束本次循环,继续跳到条件判断处吧。

网友B:
C语言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吧,我还没有过要向上运行的。

网友C:
如果非得向上,While;for都可以吧。

网友D:
上跳就是为了再执行一次已经执行的代码
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之。。

网友E:
continue,break、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,换个思路想想吧!

网友F:
我猜LZ是用汇编用惯了喜欢跳来跳去。。

网友G:
建议用C就不要跳啦,循环的话用for,while,条件的话就把那段做成子函数,if调用。。

网友H:
刚从汇编转成C语言确实一下难道改掉一些汇编的编程思维,一遇到要判断的地方就想跳!

网友I:
如果只是跳转的次数少,而且,转换其它思路很困难的话,不如直接用goto。

网友J:
我开始也是不习惯C,你可以吧要用的功能写为一个子程序然后调用或者多用IF 分支选择语句就好了。

网友K:
不建议用goto语句,建议优化程序设计思路,写成2个函数

网友L:
这不是什么go to的问题,是你不熟悉,不懂C。

网友M:
可以无差错的达到目的就行,用什么无所谓。。

网友N:
写成状态机的形式,有点像任务调度,就可以实现各个任务的跳转了。。

网友O:
goto不是不能用,他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用的,但要看场合

网友P:
我喜欢用goto  ,你不觉得 jmp  jne je 诸如此内很爽么

网友Q:
那就采用多次if条件break的也是可以的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