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IAR 生成的bin文件大于实际大小

楼主(2020-07-19):
我用CC debugger烧完仿真看flash,空间还有剩80+kb,但是生成bin之后就300+kb,之前有勾选options->linker->output->format的第一个选项,bin居然高达2M!我用的是CC2530,FLASH只有256K,怎么能让bin生成实际大小啊?

网友A:
你的format选择的是hex吧,编辑器打开观察内容。。

网友B:
连接文件地址分配的问题,当然是bin的问题。。

网友C:
偶然有一次程序是0地址开始,扩展了SDRAM在0x20000000地址,FLASH有字库,打算把字库编译到SDRAM中好烧写(特殊字库要带地址信息),以前都是hex文件,用bin,编译时计算机嗤啦嗤啦了半天,以为编译器死机了,生成的bin到了几百兆。

网友D:
因为bin文件不包含数据地址信息,所以要整个数据填充,例如,程序从0开始100个字节,还有一部分从10000开始100个字节,那么生成bin会从0直接到10100,中间会填充无用的数据;而hex文件会指定位置。

网友E:
正常来说hex比bin多包含了一些地址信息,会导致hex比bin更大。

网友F:
我生成的bin也确实比hex小个100+k,但是没意义呀,我要的是bin文件做串口烧写,不用烧写或调试器的,类似OAD。

网友G:
一般是地址空间不连续导致的 ,建议你先看看map的情况。。

网友H:
检查你的linker地址分配文件,CC2530的FLASH好像是从8000H开始的,看看你的配置文件是从那开始的;
刚说了,bin文件没有其他信息,hex文件有地址信息;

网友I:
数据是连续的时候,hex文件大,不连续就很难说了。

网友J:
一般hex比bin多包含了一些地址信息,所以应该是hex比bin更大的。

网友K:
我想把这些填充无用的都去掉要怎么配置?我对比两个xcl文件做修改bin好像也没有变化啊

网友L:
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的了,一般是直接生成.hex文件的

网友M:
我也是直接开启编译,开启优化,没注意这个问题。

网友N:
我的cc2530是只有256kb的flash,如果生成hex的话就太大了,写不进去,所以只能用bin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J:
一般hex比bin多包含了一些地址信息,所以应该是hex比bin更大的。

但是hex太大了,都快超过flash两倍了。

网友P:
楼主,你好,最后成功了吗?我也想这么做一个,但是怎么做呢?

网友Q:
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,不用调整bin格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