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单片机学习方法要点

楼主(2020-07-19):
谁能总结下单片机学习方法要点?

网友A:
当人眼看到某个图时,是把视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,再转化成人能理解的形像。当我们回忆形像时,就是在重新检索原先那个视觉信号,并放大。在学习过程中,不断练习检索、放大信号,我们的学习能力就会越来越强。

网友B:
写程序代码时,也要把尽量把每行代码形像化。。

网友C:
要知道寄存器的英文全拼,比如IE = interrupt中断

网友D:
赞同。不知道全拼,要去猜,去查。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这个名称,理解了以后就不用**了。

网友E:
是的,比如看到TF0,脑子里马上要形像地定位到TCON寄存器的某位

网友F:
看到ET0, 马上要形像地定位到IE寄存器的第2位。

网友G:
基础很重要,根基很重要,顶一下收了。

网友H:
去网上下载教程看看的。
跟例程学习过程快点,但也要打好基础

网友I:
要多多练习程序的。
最好再项目中学习的。

网友J:
分模块学习(可按照教程或user guide),例如学到ADC,就在开发板写一个ADC代码进行实验。
基本一搞定一个模块,学习很快又牢固。

网友K:
首先得是能看懂C语言程序,可以写简单的程序的吧

网友L:
单片机的硬件结构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

网友M:
具体用法自己查找相关资料。。。

网友N:
先买本书看看,最好买有关proteus 仿真的。

网友O:
开发单片机,就具体去研究你要开发的那款单片机。

网友P:
建议可以用proteus来学习。

网友Q:
写代码前,仔细阅读datasheet和user manual 三遍

网友R:
一个一个的功能啃熟了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