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
两个电容式咪头可以并联使用吗?

楼主(2020-07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你说的电容式麦克风就是驻极体话筒的话,可以的,驻极体话筒内置场效应管,相当于恒流源开漏输出,需要外接偏置电压和偏置电阻。
当然,麦克风要挑选性能匹配的。
如果想做噪声抑制,类似手机的双麦克风,信号处理一下,其中一个反相叠加,可以抑制远处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