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应用HK32F030的DMA传输ADC数据,ADC不工作

楼主(2020-07-20):
应用HK32F030做ADC转换时必须注意航顺芯片030的ADC在Calibration后会把ADRDY标志置起来,而ST的不会,这样后面打开ADON时检查ADRDY标志时会立即检查到,这样导致AD没有正常启动。改正方法按照如下顺序处理:
ADC_GetCalibrationFactor(ADC1);
  //对于HK32F03x必须在校准后清除ADC_FLAG_ADRDY标志,否则start ADC不会启动,
ADC_ClearFlag(ADC1,ADC_FLAG_ADRDY);
  /* Enable ADC_DMA */
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网友A:
很好的提示。

网友B(2020-08-20):
试试看,谢谢提醒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