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有人用辉芒微的MCU没,有几个问题求解答

楼主(2020-07-20):
1.这个开发FMDIDE,只支持的win7系统?我使用win10 和XP,都总是下载一次就,再也下载不进去了,表现为识别不到IC。
2.实际使用,大家还有哪些坑,给我说说。
3.辉芒发的数据手册,都是理论值,并未生产测试,这种说法,感觉坑得很。
4.原厂的技术支持,咋怎么难搞,代理商就是不提供,现在停在第一步仿真下载阶段。

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用,问就是老板非要用。

我们是辉芒微一级代理。qq386988068

网友:
我电脑win10系统是能正常用的

我用WIN10,用FMDIDE3.0.8,但打开PRJ文件是乱码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两台电脑都是
@windows100 :你可以用visaul studio,或visual studio code试一下,这个软件和FMDIDE比较配合,格式不会乱,唯一的缺点就是visual studio太大了,你可以试一下visual studio code
老哥用什么编辑器,我用UE编辑对齐,但是在FMIDE里看像乱码一样,强迫症,想对齐。但是设置Tab宽度不解决问题。
经过论坛一个老哥指导,win10上已经跑通一个demo了。

网友A:
我告诉你吧,这个芯片其实用的人不少,但是从来没人知道叫辉芒微,因为早期这个芯片代理商可以随意改型号的,包括编译器和烧录软件,还有他是抄PIC的,需要调用PIC的插件,所以容易出问题,辉芒微的代理商都不会说自己用的是辉芒微,他们都是自己取一个名字,说是自己设计的,现在辉芒微想要收回去,代理商不怎么屌辉芒微。

老哥用什么编辑器,我用UE编辑对齐,但是在FMIDE里看像乱码一样,强迫症,想对齐。但是设置Tab宽度不解决问题。
明白了,入坑了。有问题,还是回来求助

网友B:
辉芒微,做个一个简单的应用,WN10根本没有问题,芯片没有问题,开发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调试系统不够全,但想想18年前用PIC12C508在没有仿真器情况下开发了带防夹的汽车天窗,现在已经够好了。做做简单的真可以,价格低廉。尽量采用DEMO程序。一个两毛的MCU,别指望干大事,但是市场及其广阔。

老哥用什么编辑器,我用UE编辑对齐,但是在FMIDE里看像乱码一样,强迫症,想对齐。但是设置Tab宽度不解决问题。
好的老哥,正在调试中。

网友C:
我们是辉芒微一级代理。qq386988068

网友D:
下载一次的是OTP的吧,辉芒微确实很便宜。比个LM321还便宜 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下载一次的是OTP的吧,辉芒微确实很便宜。比个LM321还便宜 。

FLASH,下载调试合一

楼主:
我仔细研究了这个TAB对不齐的问题,是因为我移植的是义隆的汇编,我又不想学一次辉芒的汇编语法,所以自己做了个头文件,识别直接替换。但是在辉芒的IDE里显示的时候,占用的宽度是替换之后的字宽,所以出现Tab对不齐。

@windows100 :应该不是版权问题,risk内核 本来就没有版权,是开源的内核 呀
辉芒这个汇编指令为了避开版权也是煞费苦心,写成这样。晟熹微的汇编,义隆的汇编,辉芒的汇编,要死,都是把字句改成被字句。

网友E:
我的是win10的 、可以用的 ,辉芒的程序可以仿真的

已经在调了

网友F:
不是系统的问题,IDE确实存在一些无法预料的BUG,新版的不一定是最稳定的,多试试其他版本,找个稳定点的用,应该问题不大的,如有问题欢迎咨询:电话:199 2653 7749

比如看门狗溢出,各种奇怪的问题

网友G:
不同版本idebug很多,尤其编辑功能都难用

网友H(2020-10-02):
想用FT62F135的触摸,拿了样品但按照规格书和其它操作资料上的操作方式,完全无法完成触摸的配置与调试,有会的人吗?代理的FAE要么就是不鸟人要么就是一知半解,急死我了

可以加我微信我们有技术支持1982254575
老哥,求指教,我目前也卡在触摸到配置和调试阶段了
拿裸片,只跑demo。啥也不要改,先跑起来再调。因为IC不熟悉的情况,但凡有改动可能跑不起来就把自己陷入死胡同了,先跑起来,就好说了。

网友I:
我们是辉芒的一级代理有需要和技术问题扣604---801---728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想用FT62F135的触摸,拿了样品但按照规格书和其它操作资料上的操作方式,完全无法完成触摸的配置与调试,有 ...

没有大的flash加串口输出想调好触摸是很难的,

可以加我微信我们有技术支持 就是我昵称

网友K:
FMD用的人还是很多的,就是IDE真的是难用!

网友L(2020-11-10):
win10上装了一次就可以用,挺好使的

@windows100 :他是说功能正常,没有什么突发性bug,不知道兄弟 用过凌阳的芯片没,那个编译器和仿真器,那才叫一个难用,经常性地仿真找不到指针,掉线,连不上时有发生,那是经常的事,辉芒的这个只是界面不友好而已,你可以只用它的编译,至于编辑嘛,我给你推荐一下visual studio,或是visual studio code,因为用这个不会出现在FMD里面看的时候,格式乱掉的情况
你是第一个说这个IDE好用的,感觉要火

网友M(2020-12-10):
我很喜欢这个芯片的,IDE不算难用,估计你之前都是搞高端货,还没用过更难用的。

@windows100 :也不能说真滥,还好吧,编译没问题,只是编辑不好用,可以挂到其它编译器中,我掉的是visual studio,两个配合还不错,你是没用过凌阳的,那个才叫一个滥,仿真器就跟闹着玩似的,经常掉线,仿真找不到指针,闪退,编译时候卡在某个过程,cpu和内存基本狂占到100%,必须任务管理器结束 才能恢复正常
这个IC也涨价缺货,伤神
我手里这个IC也大批量使用了,IC是不错。IDE是真烂。倒不是我搞高端货了,只是用过了Keil、Eclipse再用这个难免要吐槽,太不友好了。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我仔细研究了这个TAB对不齐的问题,是因为我移植的是义隆的汇编,我又不想学一次辉芒的汇编语法,所以自己 ...

这个你需要在UE里面设置用空格(一般用4个空格)代替TAB,这样在IDE里就能对齐(都是空格嘛)了.
推荐用EverEdit

@windows100 :其实这类IC,我几乎不在IDE里去改程序,只在IDE里调试一下,需要修改时切换到专业的文本编辑器里去.功能上差的不是一点半点.
不是空格的问题,是IDE里那个字符宽度有问题。与UE里的字符显示宽度不一样,所以统一了TAB也不行

网友O:
引用 网友C:
我们是辉芒微一级代理。qq386988068

恒烁半导体的003很便宜

网友:
我大概知道你这是什么原因了原因有二:
1.仿真器到芯片的线太长,一般不宜超过15cm,10~12cm即可
2.你在用外电仿真,用外电仿真辉芒的仿真器比较特殊,要把电源接到仿真器上面,经过跳线再返下来,如果 把电源直接接到VDD是提示找不到IC,而且仿真器的那个驱动扩流芯片还会发烫,时间长了会烧坏。

其实吧,这个芯片还不错,就是仿真速度慢,特别是跟踪的时候,很麻烦,它跟踪的是汇编代码,还有就是编译器不太好用,不过配合visual studio使用的话,还是没有问题,格式什么的都比较正对

我也遇到了一直找不到IC的问题,不知道怎么解决了
@windows100 :不过我也是在option 选项里面看门狗是关掉的,如果需要在代码里面再打开
@windows100 :嗯,这种情况极有可能,我一般都是主程度第一条就是清看门狗或关闭看门狗,所以这种情况没遇到过,不过原来用外电的问题是遇到过。所以现在板上我就会弄一个短接点来跳,仿真的时候方便割开然后再跳线到仿真器上面
看门狗那个,我描述有错。是仿真界面打开了,程序里要及时清除。之前用是界面打开了,程序跑了一个初始化才去清除,导致不停复位。
如果电路电源上有大电容,或者大电流就会导致复位不成功(不满足时序要求),导致连不上。以上,都是我自己用示波器看出来,和实际测出来的。如果有错欢迎指正。
看你评论这么多,其实你还是没找到根本原因。线如果不超过50cm,都是可以的。这里问题出在,1.仿真界面看门狗不能勾选使能,从程序里开,才行。出现这个的原因是,猜测是仿真过程还没开始,但是硬件看门狗已经开始跑了,导致不停的复位,连不上。2.辉芒使用的是4线仿真,采用的是上电复位,这就解释了,外接电源要受跳线,连接到仿真器控制电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告诉你吧,这个芯片其实用的人不少,但是从来没人知道叫辉芒微,因为早期这个芯片代理商可以随意 ...

其实也不是抄PIC,本来risk核就是免费的呀,至于那个编译工具链嘛,其实pic也个内核 的也没有,编译工具链的picc是第三方做的,你可以去pic官网上下一个pic的risk核的编译器,它也是一个空壳,需要另外的附加工具链才能用,辉芒微现在已经整合到这个软件 里面了。
唯一的两个缺点就是仿真器太慢,特别是单步的时候,它监控的是汇编代码,太方便,还比较麻烦,第二就是那个编辑器的编辑功能太不好用了,格式对不齐,不过配合上visual studio还是勉强能接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辉芒微,做个一个简单的应用,WN10根本没有问题,芯片没有问题,开发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调试系统不够全,但 ...

是,win10是根本没问题,我怀疑他连不上的原因有两个,第一个是线太长,这个仿真器到芯片的线不宜超过15cm,线过长就容易 出现掉线或是连不上问题
第二,有可能他用的是外电,这个仿真器连外电时候比较特殊,如果没认真看仿真器手册的话,是容易 犯连不上的错误,而且那个扩流芯片,125还会发烫 ,我一开始用的时候就把那个驱动芯片和那个外电的控制 三极管烧坏了,后来自己买了个芯片换上,按照手册接的方式连外电,一点问题也没有,就是调试的时候速度有点慢,它监控的是汇编代码,有点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想用FT62F135的触摸,拿了样品但按照规格书和其它操作资料上的操作方式,完全无法完成触摸的配置与调试,有 ...

哎,谁让你自己写触摸 代码去了呀,官方的现在的EC库呀,你连上芯片后,用FMDtouchtool可以生成触摸的EC库呀,而且还是在线灵敏度什么的都调试好的,直接调用就行了

可以加我微信我们有技术支持1982254575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没有大的flash加串口输出想调好触摸是很难的,

8K的rom还不够呀,而且辉芒微的这个对代码优化得很好呀,8K可以顶普通 51的16K,顶6502内核 的32K用了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这个你需要在UE里面设置用空格(一般用4个空格)代替TAB,这样在IDE里就能对齐(都是空格嘛)了.
推荐用EverEd ...

我推荐用visual studio,因为用这个的格式再回去看fmd,完全是对齐的,如果 觉得这个软件 太大,可以用vistual studio code

网友P:
WIN10管理员打开IDE; 最好用下载器电源,电源电容不能太大;数据线不要有元件。

网友Q:
价格便宜,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想用FT62F135的触摸,拿了样品但按照规格书和其它操作资料上的操作方式,完全无法完成触摸的配置与调试,有 ...

我用的是FT62F133,没有遇到这个问题,这个你没自己要自己去按照寄存器说明写触摸 程序 ,用FMDtouchTool,生成触摸 的EC库,然后调用这个库里 的函数 就行了,不过这个TKCAP脚上要挂一个参考电容,如果这个不好调的话,建议你用FT62F085

网友L(2021-01-17):
大家用着mcu都做什么产品用的呀?用在什么行业的?可靠性怎么样?不是据说eeprom会丢数据?

网友R(2022-06-20):
关于辉芒微的触摸按键配置,必须要用仿真器吗,我看芯片手册上都没有配置的相关内容

网友R:
引用 网友H:
想用FT62F135的触摸,拿了样品但按照规格书和其它操作资料上的操作方式,完全无法完成触摸的配置与调试,有 ...

我也是这个问题,请问现在您解决了吗

网友S:
你把工程属性里的测试 ICID去了,然后注意一下,电源不要带大电容

网友T(2022-08-03):
用这个IDE,把360卸载掉,编译快10倍.我在keil里面编辑.

网友U:
引用 网友T:
用这个IDE,把360卸载掉,编译快10倍.我在keil里面编辑.

哈哈,我之前也是安装360 编译40多秒 我一度怀疑电脑是不是配置低带不动,发现卸载后编译只需要1-2S

网友T(2022-09-09):
我遇到过一款,代码占空间的78%,烧录就是一次性的,没找到原因

网友T:
引用 网友U:
哈哈,我之前也是安装360 编译40多秒 我一度怀疑电脑是不是配置低带不动,发现卸载后编译只需要1-2S [em: ...

这个问题我向360提过,他不理我,最后没办法只有不用360了

网友V:
辉芒微的芯片确实好用,价格也还可以,要货随时有。

网友W:
现在编译器可以用gcc的了,不过我问厂家命令行的操作方式,不理我

网友X:
这个芯片我有发言权,用过,仿真器设计不好,容易导致芯片锁死,无法再次下载。
我还仔细研究了仿真器的内部接口电路,波形边沿的过冲很大,2个信号之间串扰会导致下载失败,甚至锁死芯片,再也无法下载。
要求:
1、下载线尽量短,时钟线和数据线之间距离拉开,不要平行靠太近
2、用户板,时钟线和数据线之间距离拉开,不要有容性耦合
如果2个信号之间耦合电容稍微大一些,就会异常
我有好几个板子,调试下载过程中,锁死了,只好换芯片。
找FAE,基本不懂。
参考代码,也有很多小错误。

网友Y(2022-11-08):
引用 网友X:
这个芯片我有发言权,用过,仿真器设计不好,容易导致芯片锁死,无法再次下载。
我还仔细研究了仿真器的内 ...

是FMD这个品牌的MCU吗? 我没有用过,请问支持C语言来开发这些8位机吗?谢谢!

可以的,现在不支持C的MCU,基本上没人用,除非量很大的产品

网友Z(2024-03-12):
没什么问题

网友AA(2024-04-23):
可以了解一下我们,我们是中微一级代理商,现在国产品牌替代很普遍,我们中微都能对标,有需求可以联系15730680045,wx同号

网友AB(2025-10-26):
引用 网友F:
不是系统的问题,IDE确实存在一些无法预料的BUG,新版的不一定是最稳定的,多试试其他版本,找个稳定点的用 ...

用最新版本的升级的芯片,或者稳定的版本, 不要轻易换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