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可学习复制无线遥控器,求高手帮忙

楼主(2020-07-20):
要做一款无线遥控器,能学习普通的,学习码,滚动码的遥控器,求路过的高手提供思路以及好的建议,也可以谈有偿技术支持。谢谢!

楼主:
这个可以学习滚动码遥控器吗?

tyw
先弄清自学习方法就明白了.哈哈,木玩过,自己啃资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可以学习滚动码遥控器吗?

楼主:
请问可以用一款芯片完成这些功能吗

@tyw :你好,我看资料里面的芯片,都是处理一种的方式的,好像不可以处理滚动码和学习码的
tyw
可以,看资料

网友B:
问下文件都无法打开呢

tyw
文件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问下文件都无法打开呢

可以打开的,就一个打开不了

网友C:
T叔的发的资料都要收藏

楼主:
只能自己再顶下了,希望路过的高手都看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只能自己再顶下了,希望路过的高手都看下

楼主:
我想要无线RF的遥控器,不过还是非常感谢

网友D:
固定码能复制,,keeloq复制需要知道工厂代码,所以你看网上如果谁家滚码能复制,基本都是固定的几个型号或者一个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