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接口-信号链] 请教XTR115 为什么没有电流输出

楼主(2020-07-20):
各位大佬,我的这个XTR115为什么没有电流输出呢?
有人帮忙看看么?

楼主:
谁可以帮忙看看么

网友A:
先确认原理图是不是对,看看官方推荐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确认原理图是不是对,看看官方推荐的。

已经搞定了,电路没有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经搞定了,电路没有问题

那是由于什么问题导致的呢?

网友C:
嗯,  可以介绍一下调试经验,  分享给大家, 也做一下调试记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