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请教ATTINY1616在STUDIO下面能否设置堆载大小,怎么设置?

楼主(2020-07-20):
请教 ATTINY1616在STUDIO下面能否设置堆载大小,怎么设置?

网友A:
STACK不用配置,从SRAM的最高地址开始,有数据就往低处压。

网友B:
堆是堆,栈是栈

网友C:
没试过,都是用默认

网友D:
估计很少有人修改这个。

网友D:
一般应该是在一个启动文件里配置的。